電位器?

楼主(2011-07-25):
請問大大,我觀念有點錯亂了,還請大大幫忙解答。
看見這篇文章所講,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BD%8D%E5%99%A8.html

問題一:電位器等於VR可變電阻嗎?

問題二:我在淘寶看見一個美國電位器150K20F,20F代表什麼意思呢?
              此電位器下方腳位是否有作用?還是純粹固定在電路板呢?

網址如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63346931&

网友:
問題一:電位器等於VR可變電阻

問題二:20是軸長 F是半邊軸 下方腳位是固定在電路板的

网友:
>此電位器下方腳位是否有作用?還是純粹固定在電路板呢?

那個是PCB用的VR,可以直接插在PCB上,那些接腳就是VR的接線腳,並非純固定用的,也就是把連線到VR的連線,都要連線到這些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