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PRO-POWER P150無線電對講機維修

楼主(2011-07-25):
狀況:1.靜噪可變電阻旋鈕失效,靜噪聲音細小且不能靜音
         2.發訊失效,長發以及快速間歇長發
拆開機殼,內部分成三塊電路板,液晶螢幕以及按鈕一片電路板(上板),微調控制板(中板),(下板)就稱為功率板好了!
下圖為上板與中板
這次主要是要查修控制板(中板)
根據網路上查到資料應為C251&C262此兩顆固態電容故障!
粗工將這兩顆電容拆下後測量容值以及兩腳都正常n_165|
查線路以及相關零件都沒問題............
最後想起之前有幾位大大提到維修主機板時,電容測量都正常,其他零件也正常,但是問題存在未解,最後還是更換新電容之後終獲解決問題!
死馬當活馬醫n_093|
粗工從報廢的CRT電視的電路板上拆下相同容值的電解電容給它換上
C251固態電容為2.2UF/50V,C262固態電容為47UF/6V
C262粗工只拆得47UF/50V的電解電容,沒辦法了,使出霸王硬上弓!
上電測試完修~~~~~~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一般來說固態電容不是比較不容易壞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固態的用電解的去替換OK嗎?
ERS不會有差異啊?

网友: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网友:
這好像是基板電解電容

网友C:
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站內其實也有很多酷友,都是"香腸""火腿"一族的
有沒可能在維修桌旁邊,騰出一小空間安裝通訊設備
在維修之際,還可以適時的輕鬆聊聊天
畢竟
"人在江湖走跳,難免會有心靈寂寞空虛的時候,總需要些消遣娛樂,來排除心中的喜怒哀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一般來說固態電容不是比較不容易壞嗎?

對阿~
但是這支P150少說也有將近15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態的用電解的去替換OK嗎?
ERS不會有差異啊?

完修後測試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站內其實也有很多酷友,都是"香腸""火腿"一族的
有沒可能在維修桌旁邊,騰出一小空間安裝通 ...

雄大莫非也是(線友)?
粗工這裡有一台731被放在櫃子裡~~~~
還有一台沒面板不知好壞的732~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台icom樓下車機(忘記型號),一台733雙頻
借朋友用到都遺失了,目前手邊只有幾隻150的手扒機,和幾隻鎖碼的業務機
家裡的500木瓜,N年前也倒了,還去打到鄰居的鐵皮屋
自從電腦網路&手機 盛行後,無線電通訊,
就沒落到只剩一些特定行業在使用了,20年前的榮景難再現囉

网友E:
以前沒網路的時代,香腸族可是很熱鬧的...

我也去考過執照呀!!結果術科收電報沒過...殘念!!不然也是BV4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摩斯電碼只記得住 三短音 & 三長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台icom樓下車機(忘記型號),一台733雙頻

粗工10幾年前種在三樓頂的木瓜到現在還筆直的在那兒!
當年粗工用731可以喊到彰化,也曾經喊過香港,那是因為對方條件好(排骨)
其實這種無線電最好手上留著備用!
雖然已經是數位時代,但是這種東西的價值不是數位產品能夠取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沒網路的時代,香腸族可是很熱鬧的...

我也去考過執照呀!!結果術科收電報沒過...殘念!!不然也是BV4的.. ...

現在大部分的無線電用於業務上了~
粗工沒有去考照~那種證照沒價值~
看過很多不曾使用無線電的朋友搞笑~
拿起無線電拖咪按下去的第一句話:喂~~~~喂~~~~~~~,怎麼沒人回答勒?(拖咪發射鍵還按著不放)

网友:
多年前還沒現在的無線電話,一些車友或民間救難團體,都用手扒機,那時候每天清早
廟公開始召喚,幾乎空中跑道熱鬧非常,等上班後才剩下一些還守在手機的人,踢來踢去
,那時我借過一支樓上樓下雙頻機玩過一陣子,最好玩的是出外遊玩的朋友,空中問路,
一時"間隔"來"間隔"去,熱心報路的通通跑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挖勒...............
那麼多人以為無線電是全雙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十幾年前,我在香腸界也是很活躍的..
看我的名稱,也是延用無線電的呼號!!
中部很多BV4的電台我也認識...
只不過WWW開始之後,無線電就沒落了!

只不過玩無線電是蠻浪費時間的,車機和車用配備也是放在那邊生鏽!!
我的位置還不錯,只要我一發射"空白信號",中部國道三號的游泳台還會收不到...
只是現在都沒在玩了!!

网友F:
那個應該不是固態電容,是鋁殼電解電容..

网友G:
養樂多就是我以前的台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個應該不是固態電容,是鋁殼電解電容..

是喔~
那粗工用一般電解電容就不為過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養樂多就是我以前的台號啦!!

粗工的台號=G同學
到現在一直都用這台號!

网友H:
那個時代哪有什麼固態電容,都是 SMD 化的電解電容,所以普通的電解只要塞的下就安心用吧!

香腸的初期我也有玩,一些友台很多都被抓去泡過茶,其中我知道泡過茶又見過面的就有電視台導播、電視節目主持人、廣播名 DJ,而我是供應商又兼維修商。
P150 有賣很多給警察朋友,都是改過警用頻道能夠開啓中繼站 Repeater 的。
我的維修工作台上就有放座台機,一手拿烙鐵還能同時 CQ 因為用的是腳踩 PTT。

网友:
(最後想起之前有幾位大大提到維修主機板時,電容測量都正常,其他零件也正常,但是問題存在未解,最後還是更換新電容之後終獲解決問題!)這觀念非常直得參考,恭喜版大完修~~~~

网友:
小弟車上也有架雙頻732~這陣子要拆下來換換電容了
跑國道收訊變很差~也有可能線沒做好3D銀線+1.5D兩光線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種是SMD的鋁殼電解電容,早期一些中高階顯示卡大量採用..

网友I:
粗工大,最近也愈修愈大了。

^_^

网友:
好懷念戒嚴時期偷偷玩27Mhz的土炮.

网友:
回复 网友J:

車天線的"反射波"或許該測量看看
說不定"諧振"電路的焊點被震鬆了
或是3D轉1.5D的頭,焊接點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粗工大,最近也愈修愈大了。

^_^

還有兩支C450,一支美國的450CH好像有加密功能的待檢修!都放很~久了~電池都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個時代哪有什麼固態電容,都是 SMD 化的電解電容,所以普通的電解只要塞的下就安心用吧!

香腸的初期我 ...

間格~間格~沒想到站內這麼多火腿前輩,這麼一來的話..........是不是該請W大開闢一個:通信區-有線子板-無線子板呢?

网友K:
跑道順暢,過了摸摸手,下樓梯口,碰到便當相碰,排隊領麵粉,游泳游不動。
呼叫在地朋友報路.........
太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跑道順暢,過了摸摸手,下樓梯口,碰到便當相碰,排隊領麵粉,游泳游不動。
呼叫在地朋友報路.........
太 ...

哈哈~
很多火腿術語~
粗工以前當兵是通信士,接受過話務訓練!
當然,軍中的話務比較刻板,不如民間般活潑!

网友C:
曾經自己用微動開關製作手機的外接托咪
因為電容式麥克風跟微動開關固定在一起
每次PTT時,都會先發出"ㄉ一ㄤ~~~"的聲音 (都彭打火機的擊錘聲)
很多人都以為是使用座臺機在做通訊
無線電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921
三更半夜天搖地動後,電力中斷行動通訊中斷
開機上線了解狀況,就在大家互報平安時,忽然收到遠方的微弱訊號
南下在黑米的大船,因為到路中斷,行動電話訊號也中斷
需要同鄕友台協助,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長那麼大,第一次半夜打電話叫人家起床尿尿,ㄟ~~應該使起床報平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經自己用微動開關製作手機的外接托咪
因為電容式麥克風跟微動開關固定在一起
每次PTT時,都會先發出"ㄉ一 ...

說到921真是令我輩中人刻骨銘心,今生難忘!
粗工有生以來到目前為止碰過最嚴重的台灣災難莫過於921以及88風災!
所以粗工認為,這種類比通訊不能讓它落寞!
好笑的是,經過八八風災教訓之後,我們的政府繼公發衛星電話之後的積極作為是利用公家單位建築物廣設基地台!
尤其是各地消防單位建築,更是直接下公文!假防災名義,行設立基地台之實,而粗工這裡的消防隊隔壁剛好就是地區唯一一所國中!
數位時代,或許不能抵抗此潮流,但是也該有所為,有所不為!
就等著大自然驗收成果吧!!!

网友L:
回复 网友C:

沒想到..雄爸爸也是此道中人呀!!

我從732 .733. V7 這樣一路用過來.....

最後V7也是借朋友用到不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C:

沒想到..雄爸爸也是此道中人呀!!

V7n_063|
不過粗工還是喜歡731戰鬥機(夠粗勇n_027|),但是裝在敞篷吉普車被(借)走了!那個白吃,有敞篷不會自己拉拉鍊,還敲車窗取走.......害粗工不僅沒了車機,還得換玻璃

网友:
哇~ 好多香腸火腿前輩. 我之前也玩了一陣子, 不過當時還沒有什麼錢
"條件"很不好. >"<~
車機241 也給朋友了. 剩下兩隻P150 還有一隻 iCOM IC-W32A
木瓜也不知道收到那裡去了. 也不知道有沒有嚴重氧化.

网友:
我以前也是手扒雞一族玩上來的.....
那隻陪著我度過年輕歲月的STANDARD C150到現在還在....
而且還可以正常使用咧....日本製的就是好用....即使日本STANDARD已經不在了....
後來也是架了支500木瓜在屋頂上....可惜位置不夠高,台北市裡還OK,出了台北就很差了....
第一台車機也是731....現在想起來,真的很懷念以前熱鬧的情況.....
不過這台車機架在家裡沒有用很久就報銷了....被雷打到....
木瓜+車機+烏龜+電源供應器....一次報廢掉....不過好在家裡電路沒受損....
我現在車上還是有裝無線電....ICON 2720+7700....跑高速公路聽國道台很好用...
不過現在人玩無線電似乎已經沒在用台號了.....
也聽不到什麼間隔或插花了....想說就說....而且蓋台的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摩斯電碼只記得住 三短音 & 三長音

三短音  S
三長音  O

差點就忘記了說 呵

网友:
這一個是一般的電解電容,功能是提供後面Q238 Q239 4.5V 穩壓用
Q238=2SB798
Q239=M5236
用R316可變電組 調整到4.5V
如果電容壞了,開機就會一直發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