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ronix TDS220示波器顯示幕背光不亮維修

楼主(2011-07-25):
公司設備工程師維修機台用的Tekronix TDS220示波器,突然發生背光不亮,聽說之前就有會閃的情形

先拆開機子檢查,兩個螺絲孔在把手轉軸處,要拆把手,首先把把手放平

從轉軸處輕輕往外扳,就可以把把手轉軸脫離基座

取下後就可以看到螺絲孔,兩邊上面各一

打開後殼後,就可看到內部結構,電源與背光高壓板在右邊

背光電路

翻至背後,發現焊點已經異常

使用的晶體型號,測試後並未故障

使用的振盪電容,測試也正常

將焊點補焊後,背光已可正常點亮

維修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這台用料相當好~WIMA MKP都上了
這台久了偏光片也會脫落~要重貼n_136|

网友:
>發現焊點已經異常
請問一下,你說的異常是那個電晶體的焊點,或者是那個零件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幫您比對了一下,焊點異常除了 Q2/Q3之外振盪電容也有一隻腳虛焊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狼大一出手就是兩帖,我也好想要示波器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幫您比對了一下,焊點異常除了 Q2/Q3之外振盪電容也有一隻腳虛焊了。 ...

謝謝你.
你說的是如圖所示的嗎?
C的接點相較於另一支腳,其接點有鬆動的感覺,至於Q2/Q3的各兩支腳,雖然有異常,但是感覺上只是一種技術稍為差一些的焊接,沒有看到明顯的鬆動現象.

网友: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网友:
示波器通常都用來診治病情用的,沒想到如今被狼大診治!
感謝分享,最近想敗一台二手來用~~

网友:
現在二手示波器也不貴了
可以買以前那種用CRT類比式的
一台不到萬元就有...要修東西示波器還是要有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幾個焊點在外觀已經很明顯不良了,會造成接觸不良現象,有的甚至會產生跳火現象,導致高溫變色,損壞元件,曾修過一片電源板外觀都無異常,但在on/off時會有個不起眼的焊點會跳火,經除錫重焊後就修復了。
所以不要小看這種焊接不良造成的問題,常看到狼大不斷地提醒要做補焊,也就是這個原因。

网友:
老闆請狼大真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振盪電容下面那支腳已經空焊,拉電容時腳會動,另外兩顆晶體,原本的焊點應屬於最左邊接腳的狀態(整張電源板的焊點也都是這樣),加上電路板顏色有加深現象,故推測應為電晶體過熱造成的焊點表面起皺異常

网友:
好漂亮的示波器,狼大真是太強ㄋ~~~恭賀完修~~~

网友:
真是高明 佩服佩服

网友:
狼大一出手變知有沒有~

网友:
我現在使用的也正是這一台吔。先前也有拆過一次,原因是 Channel 1 的 BNC 接頭銲點鬆動了。

看到狼大這篇文章,以後就不怕不會修了。^_^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部因為是線上設備工程師在用的,使用時比較暴力,所以拆開時有看到BNC頭的座有點晃動,也有順便補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