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Tekronix TDS220數位示波器-拆

楼主(2011-07-26):
剛好要修理,就順便拆拆拍拍吧~

正面

控制面板

打開外殼,裡面東西還蠻簡單的

右邊是電源與背光電路板

電源與背光電路板近照,韓國製造

背光電路,屬於簡單的自激振盪升壓電路

取下前方外殼的正面圖,露出螢幕與操作介面電路板

操作介面電路板,美國製造,上方旋轉編碼開關是BOURNS的產品

橡膠按鍵

主機板,整部示波器的核心,比想像中的還要小,可能都採用集成IC的緣故

主機板與操作介面電路板連接的排線座

主機板與液晶螢幕連接的排線座

取下的主機板,美國製造,輸入插座部分有鐵製屏蔽罩蓋住,阻絕外來干擾,CPU、RAM與FLASH等放置在主機板邊緣處

主機版背面,輸入插座部份的背面也有鐵製屏蔽罩蓋住

拆解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請問一下 擷取器是否再屏蔽罩下,我的210有時開機會顯示擷取器錯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要修理,就順便拆拆拍拍吧~

正面

等一下...........狼大..........您還沒說它那邊故障.....症狀是什麼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實例區就有發囉~背光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張板比較大顆除了CPU、RAM與FLASH外,就兩顆NS的專用IC,一顆在外面,一顆在正面的屏蔽罩下

网友:
這台我在大學時期用的好像是一樣的!!
他前面有一張中文的說明可以卡進去!!
不知道這是不適有USB功能   或者是要另外放一張很大張的記憶卡!!
我用過這兩款!!!真的很棒!!
小弟 學藝不精!!所以都...在喇D賽XD

楼主:
這款是最標準的機種,並未安裝任何擴充介面,也無記憶裝置,操作介面為中文,中文按鍵卡已經不知道流落到哪裡了

网友:
實在不想點進來,但終是"凍未了",心理又想擁有一台,

別想~~~別想....

网友:
一台要 $22000 .......:)

网友:
之前有摸過兩下
可以買中古的呦
不過真的是很基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