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LEADTEK PX8800GT 512MB 破圖維修(2)

楼主(2011-07-26):
這片卡是"長卡",製造日期是2008/1/8,製初上市,好像不便宜!
故障原因是破圖。
但我測試時進WINDOWS並未破圖。

卡正面

卡背面

卡側面,需外加電源的卡

風扇

製造日期

開機

拆開散熱風扇

上黑晶爐跑溫度曲線

跑完溫度曲線降溫中

顯晶正面無變色、水泡

顯晶背面無變色

上機測試,無破圖

跑FURMARK V1.91

SPARKLE SF-PX86GT256D3-HP Turbo 在WIN7 評分6.5

LEADTEK  PX8800GT 512MB 在WIN7 評分6.8 及 gpuz

Furmark V1.91 測試2小時,溫度保持在92℃

沒有用助焊劑、沒有用10元,第二次加焊也成功。

我的想法比較簡單,就是讓無鉛錫再熔,這樣是否可把錫裂、空焊等問題解決?

小弟不才,沒有開店做買賣,在pigoo學到很多,當然也花很多錢...哈哈,就是愛修修~~~~還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厲害 大家都有黑晶爐  我只有電磁爐 放上去 可能會提早放雙十煙火...板大 繼續加油

网友:
無鉛錫比有鉛鍚更難把錫裂、空焊等問題解決。運氣不好遇上氧化的無鉛錫,就更難處理。
無鉛不同配方也有不同的溫度,等你有機會遇上了就會知道業些無鉛有多強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指導。原來無鉛錫配方還有不同!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最近蠻常看到大大的黑晶爐ㄡ!

网友:
這片2008年的顯卡,現在應該還有保固吧,
怎麼不送廠維修就好!
搞不好還會換一片更換過晶片的回來,
自己動手了,就沒保固了吶!
不過像這種高溫的顯卡,最好還是重新植球比較妥當,
不然快則幾天,慢則幾個月,就會再回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過保了。
待機約52℃、全速92℃
還會再試看看,所以現在要開始學植球的功夫!
現在小試一下黑晶爐的溫度的控制。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過保了。

2008年1月8號是出產日期吧,基本上廠商都有一個銷售的差異時間!
我之前在電腦賣場做後送的時候,我就有直接打去廠商那裡處理過類似的問題,
最後廠商還是免費維修回來!
不曉得大大有沒有詢問過原廠的部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有去問原廠!,一看已過三年,就拆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有去問原廠!,一看已過三年,就拆修了!

呵,好吧!
只要有錢賺,什麼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卡是"長卡",製造日期是2008/1/8,製初上市,好像不便宜!
故障原因是破圖。
但我測試時進WINDOWS並未 ...

麻煩大大維修??請問維修的乾糧要多少?

网友:
其實最好辦法...還是重新值球
可以用以前那種AGP卡來玩...壞了就算了不心痛
順便練習一下技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一下:
原產品是無鉛的錫球,可否改成有鉛的錫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一下:

可以。無鉛是為了應全球RoHS環保要求,不達要求不能出貨到該國。
我想,你沒有要出貨吧!!

网友:
這張效能不錯
不過蠻熱情的@@

网友:
8800GT-512M好卡阿,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8年1月8號是出產日期吧,基本上廠商都有一個銷售的差異時間!
我之前在電腦賣場做後送的時候,我就有 ...

樓主沒問也對..麗台不認銷售的差異時間..只認板卡日期..所以這是過保的..因為小弟也跟樓主一樣的連出廠都一樣月份在今年2.3月問保固問題..就說這是過保

网友:
哇....PID還有電腦監控......可以介紹一下嗎~XD

楼主:
回复 网友D:

溫度控制器是台達的,型號是DTA,它可用RS-485通訊,可下載官方的軟體,記錄溫度,可惜我買的這台韌體太舊,沒辦法把溫度存檔及其他一些功能。
我還是新手,沒什麼功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