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兩片奇美系統AD電源低阻抗維修

楼主(2011-07-26):
奇美系統螢幕除了電源高壓一體板外,AD也是常常出問題的地方,下面介紹AD電源低阻抗造成燒保險絲、不過電等故障的檢查及維修方式

燈箱系統常見的奇美A170E2-H-S1,變壓器輸入19V直接經高壓板轉送至AD上,常見故障原因為後方MLCC(積層陶質電容)短路導致紅框內保險絲燒斷,造成不過電,若是確認該3A保險絲已壞,則表示後端已有低阻抗情形

一般首當其衝都是CP24異常,但整個19V迴路上的都會有嫌疑,可以先解下這顆測量看看低阻抗/短路是否已經排除

奇美A190E3-H-S1,與DAC-19M001電源高壓一體板搭配用於19吋顯示器上,偶爾會因為AD電源迴路低阻抗現象導致電源高壓一體板的輸出5V被拉下,整機電源無反應或是電源燈呈閃爍狀(5V跳動)

但是此板因為直接搭在5V電源迴路上的MLCC並不多,大部分MLCC裝在板上電源電路後端(輸出端),所以必須要一一量測,找出可疑目標,解下確認
此案例中是AD板左側一供應給面板的電源電路輸出端CP16 MLCC短路,因為影響到輸入端的5V迴路,進而使電源無法正常被啟動

拆下的電容用歐姆檔測量,若呈現有阻抗或是短路狀態表示MLCC已經擊穿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嘿嘿~這對狼大來說算小case的啦~
polyview燒光光都能完修了~這個算"玩"修的啦n_116|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看狼大出手就知有沒有!

网友:
狼大一出手,果然是利害!
查修查得那麼細!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完整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美系統螢幕除了電源高壓一體板外,AD也是常常出問題的地方,下面介紹AD電源低阻抗造成燒保險絲、不過電等 ...

請問用一般指針點表??要測量這個要用麼檔位??謝謝

网友:
所以...就得地毯式搜索,打對地電阻一個一個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歐姆檔X1

网友:
記起來!!以後維修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真利害這樣也可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歐姆檔X1

歐姆X1
NG電容直接通路~值針右轉到底
無NG電容式~值針右轉到底後慢慢往左轉
對嗎??
另外需要將電容從AD拆下量測嗎?

网友:
狼大果然是高手...
備份起來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MLCC一般容量很小,用X1較難看到指針偏轉現象,可以拆下用X10或X1K檔下去測試
另外有時壞掉不見得是完全短路,而是呈現一阻抗,這也算是擊穿了
還有若是用X1K檔也不偏轉,表示該電容已失效,無充放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