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

楼主(2011-07-26):
FZIP的壓縮檔要用什麼來解?

网友:
是foxit的軟體要用"幫助"裡的"安裝更新"
FZIP files can be installed by selecting the "Install Updates" feature located in the Foxit Reader Help menu. The add-on will be installed in the Foxit Reader install directory.

另外還有找到這個也是Fzip,應該是用在flash上
http://codeazur.com.br/lab/fzip/

网友:
小的好奇 也去google了一下 也是找到這個站 http://codeazur.com.br/lab/fzip/demo/
看了一下各個網頁的說明 大致的心得是.. 那是網頁資料流 以即時解壓的方式 將一堆圖檔直接解壓給瀏覽器秀出來 不需一個一個圖檔傳送 再秀出來.. ps 個人心得 不盡正確 第一次看到 也學到有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