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 HW191A 畫面異常維修

楼主(2011-07-26):
這台是我維一拆過保內的...
原本是我朋友的..保內已經送修過一次...
再來是故障原因一樣..懶的送了..便宜賣給我...
我也沒查保固日期..先直接拆開看了..
拆完搬回家時看到外殼和紙箱才知道還在保固內...

然後就保內一直放到保外...
直到昨天小朋友要用時才拿出來修~

開機狀況:
偏籃綠(不知道照出來比較偏籃)中間一條亮線

拿dvd player接d-sub線看看狀況
播放時那個亮線還會跑到左邊去...

按按排線..好像會改善...
(原本送修的就是排線部份..因為只有這裡有被拆過的痕跡)
清潔一下排線...沒有作用..

拆下來稍微補焊一下t-con..好像沒有改善

摸來摸去最後看到排線接腳部份有些脫落

趕緊去買一條..

新的比較長一點...能用就好啦~

裝回去開機看看...好像好了說..

補一下大致的對比畫面..

就這樣搞定了..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功夫說...
真是不好意思...讓大家見笑了...

网友:
排線很重要~

网友:
修好,找到問題都算強~~~讚

网友:
讚! 修一台是一台~

网友:
修好是應該的 動作正確 判斷方向熟練

网友:
版大果然強丫..@@
要我可能就送修,要嘛就拆成屍體了........

网友:
這需要有經驗的功夫才可以抓到重點說...有你的喔..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請問原排線有被拆過嗎,不然怎會接點有脫落現象,是原來的主人拆的還是送修時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原排線有被拆過嗎,不然怎會接點有脫落現象,是原來的主人拆的還是送修時拆的。 ...

排線應該是之前送修時拆過的...
我是看上面的膠布有撕過和殘膠痕跡...
其他的地方(高壓線,音源線膠布都沒撕過)

送原廠修的蠻完整的..外殼很難拆...
和新的一樣..
當然我拆過就斷了卡榫..密合度也沒有原來的好...

我也不知道那個軟排線會這樣..
看起來並沒有抽插過很多次...
但是就是接點部份有些脫落..

事實上沒有買新排線也可以..
稍微拔出來一點..
不要碰到原來的接點..
然後固定好也是ok的...

原本想說是接觸不良...
(搖一搖會有變化)
(摸來摸去也是會)
最後就這個問題了...

我這一回串怎麼有點怪怪的...??

网友:
其實可以不用換牌線
我都用銀漆筆試試看
如果o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