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CT-937A 非常奇怪的問題P[已修復]

楼主(2011-07-26):
Hi all,

最近遇到一台 CMV CT-937A 其故障狀況滿奇怪的,這款我也修過幾台並不難修
但是這台就像是鬼月一樣非常詭異

"送來維修時該台故障是寫:無畫面"

但是我一接電開機卻是正常顯示
熱機半小時OK,接著調整menu選單及各個按鈕,除了一顆往下的按鈕有點不靈,其他多OK,

因此繼續燒機(其實就是拿來自己用),但是連續使用2天候,我突然看到出現"自動調整"選單出現

這時覺得奇怪,我再按其他按鈕,均會出現"自動調整"選單:

最詭異的事我按"電源開關",也無法關機,一樣是出現"自動調整"選單

真是見鬼了,於是乎2話不說,更換所有按鈕,以為就此搞定,結果狀況一樣,現在不管案哪個按鈕,多是出現"自動調整"選單,就當我key in 這篇求助文, 我又不信邪再按了menu按鈕,竟然又恢復正常出現選單,我逐一檢查調整各個選項及按鈕均正常,離開後,繼續 key in文章,過了幾分鐘我又按一次按鈕試試,接果又是出現討人厭的"自動調整"選單,果真是鬼月機

=====================
目前此台的問題就是:按鈕選單有時正常,常常會不管按哪個按鈕均會出現:自動調整"選單
但是畫面顯示均正常

目前是覺得2個問題比較有可能:
(1).開關板連接AD板的那條薄膜排線(但是目前沒有良品可供替換測試)
(2).AD板

我個人是覺得AD板出問題居多,不知有無人有遇過類似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PS:有沒有人知道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TKS

网友:
您的問題是ad板故障
按鍵漏電
這兩個問題 可以修護這台螢幕

网友:
PS:有沒有人知道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TKS

按鍵漏電 已故障 就無法進入喔
除非是更新韌體

楼主:
我文中,已說明按鍵已全部換新過了,故障狀況依然

网友:
消遙大貼過 工廠模式 請爬文必有所獲.. 或善用搜索... 再找不到 google 也有幾千個等著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

是按鍵板通往那顆...主控IC的電路有問題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文中,已說明按鍵已全部換新過了,故障狀況依然

急的話
ad板換新就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訊給您

网友:
關機下,亮度與對比一起按住,再開機就可進入工程模式

除了按鍵,AD上OSD按鍵板連接座附近的排容也是要檢查對象,可以先嘗試移除看看是否正常,或是不要裝OSD按鍵板開機

网友:
AD 版的 MLCC ~其中有 幾顆 漏電 導致的
注意一下 ~主IC 的 電壓 有2組 相連的 MLCC ~全換囉
排線問體 用 OK 線 ~ 手工 黏一黏 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紅圈內這幾顆測量看看

楼主:
由於主帖已超過720分鐘,因此我無法修改主題為"修復"

這邊感謝大家的熱情幫忙回復,的確就是 gkjnn大大貼圖上的"排容"出問題

根據狼大方法,將之拆除即恢復正常

PS:這讓我回想起早期Socket478主機板,尤其是ASUS的C151排容故障導致keyboard&mouse失效

网友C:
回复 楼主:

請問Ultraman 大  排容拆掉要不要找相同的裝回去呢  還是拆掉就好  不需要再裝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請問Ultraman 大  排容拆掉要不要找相同的裝回去呢  還是拆掉就好  不需要再裝回去 ...

那個排容是濾波,所以不用裝回去了,就可以直接點了

网友:
現代聰明板的機子有"工廠模式"可以進入嗎?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現代的機子試試:
按住“MENU”鍵不鬆手,打開顯示器電源開關,等顯示器螢幕上出現圖像時鬆手。這時按下“MENU”時就出現一個小功能表,上方為軟體版本號,功能表內容只有三項,為“亮度(Brightness)”,“鉗位電平(BLACK LEVEL)”,“初始化記憶體(INIT EEPROM)”。
如果先按過“↓”或“↑”後,再按即可進入使用者調整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現代的機子試試:

感謝G大的說明,我試試看....這不能亂調對吧?
萬一出錯就毀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無法進入工廠模式....

這台聰明板的按鍵板只有電源、自動亮度、上、下、+、-
嘗試過用其他的代替選單鍵,都沒辦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無法進入工廠模式....

a471 大,你要不要把型號貼出來,
這樣比較好知道是那一台?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這排容造成的故障,
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以後遇到就有方向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一般進入工廠模式都會按到MENU鍵.
沒有MENU鍵.這可能得自己組合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471 大,你要不要把型號貼出來,
這樣比較好知道是那一台?

聯強的LC-551/IS500
現代的聰明板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一般進入工廠模式都會按到MENU鍵.

我再試試看..

网友:
1.除了排容漏電外,可先用酒精+牙刷刷洗排容附近.(若有放大鏡或顯微鏡,表面情況可前後做比較)
2.液晶顯示器如何進入工廠模式(轉貼)=液晶顯示器如何進入工廠模式(轉貼)

网友:
新手 報著學習的心態 恭喜找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