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 DIY 的A類 40W+40W 前後級

楼主(2011-07-26):
獻醜一下,這是小弟於學生時代 DIY 的 A-40 後級與前級,目前還可以正常使用,第一次上傳照片,請見諒

前後級外觀

前後級外觀

這是前級的電路

前級

前級

這是後級驅動板

後級驅動板

後級驅動板

這是後級電路

後級

後級

喇叭保護器

喇叭保護器

网友:
ESS 前級嗎?
做過他的 RIAA 低音超強 :)

网友:
嘿叫做 "不朽的 SF-1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厲害喔,一看就知道,當時有一些同學一起作,所以板子是請材料行幫忙洗的,自己銲上零件配機殼而以.只是當時只是窮學生所以用料差一點,到現在也捨不得重作,保留當時的原味,另外還有作一台 350w+350w 重 20kg 的後級,不過已經掛了,電壓高達 +-90,這種晶體不便宜,所以改天有空再修吧.

网友:
來兩張原廠圖懷念:
pre:

ESS500:

网友:
樸實無華,真是漂亮!

考慮另找時間將所有相關的文章掃描建檔再來發佈。

网友:
嗨!花了一點時間掃描建檔,總計有8篇9個檔案,壓縮成 .rar 檔約 27MBytes,萬一不能順利下載或檔案缺損時請告知,感謝!

ESS 前級系列文章.RAR

网友:
能在這認識各位前輩真是太幸運了,大飽眼福..

20年前我在幹嗎?好像要當兵了....還是還在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載完成並順利解壓縮,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順利完成下載,謝謝

网友:
前輩們的作品,請各位別再謝我了 !這個前級電路架構似乎可以拿教科書裡的負回授組態來印證,真是迷人有趣,純欣賞而已,叫我分析就不行了!

网友:
感謝skyboat0520 分享SF101的資料   已順利完成下載

网友:
厲害...令人大開眼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飛船老師,好久不見,我是霧峰阿昌,有空過來坐坐。

网友:
SF101在當年名嚇一時不說音樂會技術所製作的PCB連外面彷製的不知有多少
只因當年電子零件取得極為不易...電路工作設計極為寬鬆只要零件插對幾乎是
一裝就成功。
後來的SF202............嘿嘿可讓人吃苦不少,電路架構絕對沒有問題,是考驗
裝機者的功力。

至於ESS500在下也裝一台,貪一點小錢是自己備料但吃足苦頭單是那MJ410輸
出功率晶體,就人搞到頭昏腦漲...........

老一輩愛好者應該還記得已拆掉的中華商場,在那裡有家樂音堂這老闆跟ESS500
、唐先生淵源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