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三菱 AW-XV122 洗衣機,水位監測故障。該如何著手修理?

楼主(2011-07-26):
沒有任何的錯誤碼,水位設定滿水位,實際只到三分之一水位就停止給水,然後就開始洗啊洗啊洗........,還正常結束。
會發現的原因是,設定低水位,結果根本沒幾滴水就開始洗,晾衣服時發現衣服沾了一大馱洗衣粉........。

該如何著手維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任何的錯誤碼,水位設定滿水位,實際只到三分之一水位就停止給水,然後就開始洗啊洗啊洗........,還正 ...

有可能內桶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內桶髒了!

請問是內桶的外側還是內側?如果是外側該如何清洗?
另外,剛剛又發現清洗時卻又可以依照設定的水位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內桶的外側還是內側?如果是外側該如何清洗?
另外,剛剛又發現清洗時卻又可以依照設定的水位操作 ...

髒的地方在內桶外側,外桶內側,迴轉盤底下,
要洗乾淨還是要實際去拆拆看,
先試試看能拆到那裡就先洗到那裡!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A1%A3%E6%A9%9F.html

网友:
應該是外漕髒了,清洗可以是因為清洗有好幾回其中有一段叫注水洗清,它是會不斷的注水,一邊注水一邊清洗且一邊排水

臨時解決方法是先在洗衣槽內放一些水,再將插在水位開關上的通氣管拔下,然後再對著通氣管用力吹氣,多吹幾遍,最後再將通氣管插回水位開關上,壓洗衣機做單獨脫水,將水排出即可

此機種的水位開關我不知道裝在哪裡?你可拆開後蓋板尋找一條透明的細水管,管子一頭接在外槽上,另一頭就是接在水位開關上,憑你的智慧應該難不倒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t大感謝分享.......

网友:
對了還有一招,
如同T大師傅說的吹氣,
若您的氣吹的不夠長可以拆下洗衣機的進水管,
它的內徑跟水壓管管徑差不多,
可以由水位開關那一頭拆下水壓管灌水進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任何的錯誤碼,水位設定滿水位,實際只到三分之一水位就停止給水,然後就開始洗啊洗啊洗........,還正 ...

蠻不錯的機器...應有省水標章......開開玩笑~~~
因小的肺活量不夠...所以會回家取小型空壓機來解決~~~~

网友:
把進水口的地方看看!!說不一定裡面的過濾網友髒了!!
導致出水較小!!我在宿舍!!每個禮拜都會親自去清理!!
雖然是公物!!不過還是要愛惜使用才會用的久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意見,今天終於有空可以好好的「修理」洗衣機。
根據大家的意見,準備依照如下的次序修看看:
1. 檢查入水口。
2. 對通氣管吹氣或是灌水。
3. 拆下內桶清洗。
結果,原來是入水口被髒東西堵住了,進水變慢,清一清就恢復正常了!哈哈啊哈哈!

网友:
"原來是入水口被髒東西堵住了,進水變慢,清一清就恢復正常了!"

這個答案跟你說的問題不符合???人家不相信啦~~

网友:
人家也不相信啦~~

网友:
偶是相信...........
.
.
.
.
.
這不可能啦!

楼主:
反正,到目前為止已經洗了三次了,水位都很正常。由不得你「不相信」哈哈哈哈!

网友(2011-10-16):
鼻子變長了!趕快摸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