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PCI的總線頻率

楼主(2011-07-26):
主機板PCI插上介面卡  每個插槽都抓不到
上除錯卡 能跑碼 卻無PCI總線頻率
請問這是哪出問題
另一張 USB出現 "集線器連接埠發生電源爆衝" 無法使用USB裝置
這有辦法修復嗎

网友:
主機板上,有的內建的東西,還是要跑PCI的匯流排,所以若是真的PCI的時脈沒有出來,那板子應該會整個停擺了。有可能單純是要拉到PCI插槽的時脈線斷掉,或是時脈產生器出來的線路,會有限流電阻,電阻開路或阻抗變大,這都有可能。

USB的問題,把機殼的前面板USB線都抽掉,單純只有用主機板背板IO那些插槽,看還會不會發生,如果仍然還是如此,即有可能是主機板的問題了。

网友:
PCI BUS故障?

如果是華碩主機板,可以查一下它的自家IC...(在PCI插槽附近)
其他的S大講過了,不贅述..

如果是時脈產生器故障,那應該連RESET都不會有了,如果有!
那就是局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