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購螢幕,給點意見,謝謝

楼主(2011-07-26):
各位給一點意見吧 螢幕問題: 優派VX2250WM-LED 設定選項是 觸控的,但壞掉要修很貴,不過外型時尚, 和 優派VX2253HM-LED 要另外接變壓器,很大一顆,但有HDMIx2,哪一個好? 有點不知怎麼抉擇

网友:
拿 vx2250wm-led vs vx2253hm-led 嗎?
請列出一些你在意的點吧…

●HDMIx2 用得著嗎?
●外置大顆的變壓器,會影響你收納嗎?可以把它黏在螢幕後面吧
●外型很主觀,是挑選的重點之一

网友:
好不好?....青菜蘿蔔各有所好,考量點不同....
外接變壓器很好,故障維修時可以迅速排除電源問題...
介面多寡視你個人需求、預算.....
觸控漂亮但是維修代價高,取捨你得自己決定,就像買車
要不要買恆溫空調意思ㄧ樣..

你問題的標準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