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搖控氣詢問??

楼主(2011-07-27):
家裡有二個房間(假設房間名稱為A, B)..共用一台分離式冷氣..
所以..原本買冷氣就附了一個原廠搖控器(簡稱為A搖控器)..
故把這個原廠搖控器..放在A房間
這會有一個困擾..
若B房間的人要使用冷氣..還要到A房間去拿搖控器
因為這樣子..
我到了家X福量販店去買了一個通用型的搖控器(簡稱為B搖控器)
放在B房間..以解決這困擾

但我有一個問題
假設..A, B搖控器設定的值為不一樣
冷氣以哪一個設定值為主
假設在上一次關機時, A, B搖控器上的設定值分別為25, 27度
然後A先開機..所以冷氣會攻到25度
此時..B房間的人..覺得太冷..
1.拿起B搖控器只是按了一下"運轉鍵"..
  看了B上面的設定值為27度
  想要看看..設成這樣子的溫度..是否OK
2.或是拿起B搖控器..
  按了一個下鍵..
  使B搖控器上的設定值..由27度變為26度..

那麼..在上述狀況情形下
冷氣..聽A搖控器或B搖控器的..

那在狀況1,2
冷氣分別會跑到多少度

冷氣與搖控器在溫度上的設定溝通
是讀設定值..或者是讀設定鍵的
例如..在狀況2..
A搖控器原設定值為25度
B搖控器原設定值為27度
B搖控器按下鍵..使B搖控器設定值由27度變為26度..
那麼..冷氣會到26度(讀設定值)
還是會到24度(讀設定鍵, 原本冷氣己到25度..但B搖控器按了一個下鍵..使溫度再往下一度)

网友:
...建議你將現場冷氣拍各照片吧..
不然還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网友:
最後用那一支遙控器操作就以那一支設定為主~

网友:
遙控器也只有發射,而機器也只有接收,所以.....遙控器和機器的溝通也僅僅是單向的,那麼,機器本身已經有被設定過溫度了,並沒辦法告訴遙控器自己是幾度。
以按下溫度往下調,我覺得應該會是24度。

网友:
樓主的文章標題一下子就錯了兩個字!

「遙」控「器」才對.

(老話一句: 要手搖才能控制嗎??)

网友:
一串落落長說真的我也不知道您想表達什麼(應該是我國文太差...是真的)

搖控器按開機時發射訊號就是最後設定的狀況...
也就是搖控器上面顯示的設定..

不知道您這樣聽懂嗎??

不然您看"滷雞蛋大"說的
"最後用那一支遙控器操作就以那一支設定為主~"
這就對啦~

网友:
冷氣應該無法去"獨立操作",也沒有主從特性,誰遙控
就聽誰的......
(1對X的可以這樣操作嗎?!....有幾套控制系統?)

网友:
看您AB冷氣似乎是同樣牌子的..

但是只有1支原廠遙控   (共用一台分離式冷氣是指共用一台室外機嗎....)

你買了一支萬用的設定完後...它就幾乎等於原廠遙控的功能了

一切都看你最後設定的溫度  不管你拿原廠或萬用

楼主:
謝謝各位熱情的回覆...針對錯別字的部份...我會自己多加注意..
感謝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