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筆記型電腦維修-BENQ Joybook S53W-T25 NB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1-07-27):
這台NB是同事的老婆的專用機,13"(15:9) WXGA 1280x768 鏡面面板搭配白色機身感覺還不賴。

故障情形為電源變壓器供電給主機板後綠色指示燈馬上變暗閃爍,很明顯電源有問題。
先空載測試電源變壓器輸出19.31V-->正常,懷疑電源變壓器加負載時供電不足,
換一顆同型電源變壓器測試還是一樣,故排除電源變壓器問題。

那就是主機板上有零件短路漏電了,將NB整台分解取出主機板裸測,
一樣電源變壓器一供電給主機板後綠色指示燈馬上變暗閃爍,量測電源輸入端壓降至3.5V
(忘了拍照),用手摸也沒有異常發燙的零件,只好把所有電源供應電路可疑零件拆阿拆量阿量,
問題是NB主機板正反兩面電路複雜零件密集非常難查,最後在對岸維修網站找到主機板電路圖搭配下
,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找到罪魁禍首:故障SMD電容(PC71)10U/25V解銲下來測量接近短路1.5Ω,
嚴重漏電難怪壓降那麼大,卻又沒有完全短路燒毀,拆掉電容後上電測試已無短路現象,
換上一顆10U/25V-1210 SMD電容測試正常後,全機組裝完成開機測試OK,辛苦了一天終於有所成就(無價)
至於有價證券多少要收一點,畢竟也忙了一整天了。

型號
整台分解
原廠電源變壓器_輸出19V-3.42A
電源輸出19.31V-->正常
電源變壓器供電給主機板後綠色指示燈馬上變暗閃爍
主機板(廣達電腦代工)正面
掀開黑色塑膠片找到NG電容
在主機板上量測NG電容阻抗為1.4Ω
將NG電容解銲下來測量接近短路1.5Ω
故障電容(PC71)10U/25V-1206電路位置圖
故障電容(PC71)電路位置圖.jpg
換上一顆10U/25V-1210 SMD電容,測試阻抗無限大-->正常
電池充電中
開機測試OK
BENQ S53 MB電路圖.pdf
BENQ S53 MB電路圖.pdf (1010.23 KB, 下載次數: 173)

网友:
恭喜完修,下次有遇到相同情況優先檢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20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多謝樓主分享,原來電容是否短路是這樣子量,小弟準備回去修那台放了3年的ACER TM630

网友:
這問題的確不好抓呀...恭喜完修

网友:
原來這種電容是這樣測試好壞的

恭喜完修

网友A:
這顆電容如果沒裝應該還是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電容如果沒裝應該還是可以用吧?

沒錯.濾波電容不裝也可以.可以省麻煩.

网友:
請問樓主您如何抓出哪顆電容短路,小弟的TM630症狀跟您一樣,但是每顆電容量起來都對地短路,需要電容全拆下來量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71電容短路還沒有找出來之前,也是每顆電容量起來都對地短路.
方法1:對可疑零件分段拆下量測.較省時省力.
方法2:對電路加低壓高電流法.使短路元件現形(冒煙燒毀).站上高手絕招之一.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這是實例吧~~怎麼PO到這邊來了~~~
雖然在這邊也不錯~~
但文章以後會沉到海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說的也是@@"
也許多個維修實區會比較好,但好像又和版上的實例區重覆了

网友:
現在比較難區分到底各區要有實例專區還是用共同專區,獨立各板是給有需要的人方便尋找,若放在一起關鍵字沒弄好也容易沉下去

网友(2011-09-11):
又是一例BENQ电容故障哦,谢谢辛苦的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多學了一點,功德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