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1-07-27):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2011-09-29):
問一下哦,為何要使用單片機的PLC呢?
而不用真正的PLC呢?
是成本考量嗎?
還是有其他因素考量?

网友:
原來如此
還以為是拿它來控制設備、大動力用的
若寫程式方面的話,我是覺得正規PLC比較容易,階梯圖拉一拉就好了,修改、試車也方便

單晶片的話就不熟了
最近這天才開始接觸 AT89S51 跟 KEIL C
因為可能會接手 旅館業的房控卡

网友:
目前正在學習 KEIL C & AT89S51 & PROTEUS

至於電子電路,就比較頭大了,小弟非本科系的
對於一些電子元件的規格選用、用途、計算都有困難

就是因為要接房控卡案子,所以現在才來會學這些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房控系統硬件想複雜了,而且AT89S51早已可不用KEIL C來寫程式。當三菱 FXIN PLC來用就好。只要有電機 ...

不可用 KEIL C來寫?
目前我們公司就是用 KEIL C來寫的,再燒錄進去 89S51 中。
KEIL C產生HEX檔,就可以燒錄了。
因之前的房控卡是離職的同事不知去那邊抄來的電路,常常有問題
有時還會燒掉、485通訊信號也會亂掉。
所以後面接手的比較痛苦。

但對PLC的部份,小弟就比較專精一點了,必竟這方面小弟工作也十幾年經驗了。

网友:
轉換程式?那有支援三荾的GPPW嗎?
用PC的方式來寫控制,真的不好寫。

至於房控卡的電路,離職同事沒留下來,只留 PCB 的空板
後面接手的X聲連連...
接手的同事好像有用AUTOCAD畫了一點點 >_<
怪怪的,用CAD來畫電子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GPPW梯形圖存成 PMW格式就可拿來轉換成HEX。

小弟在 GPPW 中,找不到存成 PMW 格式的功能
是要另外加外掛程式嗎?
GPPW 好像沒有內建這個功能?

网友:
發現了
原來只支援到FX2N
再新一點的PLC就無法轉PMW了

難怪我開Q系列的PLC,找不到轉換的選項(灰色)。

网友(2011-12-18):
小弟可以請問一下,
看到不少FX2N PLC工控板
小弟可以請問一下,這些FX2N工控板和三菱FX2N差別在哪呢?
除了不支援32位元...不支援+P+D指令,那可以幹嘛?!
還有哪些差別呢?

网友:
恩謝謝大哥告知,目前應該不會去買FX2N工控版~

网友:
slimboy大最近想學plc.但我從未接觸過.好學嗎?
請問您那有基礎資料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的梯形圖遠比傳統配線簡單很多,線數更少更明確,幾乎都是一對一關係。您終於想到要用PLC了。
學習時 ...

slimboy大請問三菱F1-30MR這台我如何做線頭與電腦連結看裡面的資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limboy大請問三菱F1-30MR這台我如何做線頭與電腦連結看裡面的資料

要用F2-232GF界面(轉232接電腦)程式是DOS版.左邊是接鍵盤(更正-書寫器) 或F2-232GF(轉232接電腦).
中間是記憶體匣(EPROM/EEPROM)插座(不怕電池沒電).
側邊是接 I/O擴充模組.
**電池要有電.不然程式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用F2-232GF界面(轉232接電腦)程式是DOS版.左邊是接鍵盤或F2-232GF(轉232接電腦).
中間是記憶體匣(EPROM ...

lowjmin大謝謝您
您的意思是上面兩個都可以利用轉接,接電腦
側邊是接I/O擴充模組嗎?
轉接線好購買嗎?
程式好下載嗎?

謝謝您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owjmin大謝謝您
您的意思是上面兩個都可以利用轉接,接電腦
側邊是接I/O擴充模組嗎?

你好.
1.(不能直接用轉接線)只能用F2-232GF.停產很久.士林電機有出一款.功能更好.型號忘了(補-A-LINK).(台灣競拍沒成)
只能世界各國網拍搜尋.
2.側邊是接I/O擴充模組嗎? YES (400處)
3.F2-232GF上面是標準25PIN-RS-232
4.程式是MEDOC.GOOGLE(三菱MEDOC)
GOOGLE.F2-232GF圖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1.(不能直接用轉接線)只能用F2-232GF.停產很久.士林電機有出一款.功能更好.型號忘了(補-A-LINK).( ...

lowjmin大謝謝您~~
看來我還是找一台比較不複雜的來學~~

网友(2012-01-17):
有最新版的 PMW-HEX V2.9版嗎??

网友:
我怎麼搞了好久了 在從.pmw 轉檔成hex 燒到單晶片後還是沒有改變

网友:
slimboy 大大

   真的可以了  我知道原因了就是 要將檔案放到d槽去做轉換的動作 就可以了

謝謝你的細心  買了這個板子到現在才驅動 真的很謝謝你的指導

网友:
但是我把它放在桌面轉換檔案是有出來但是燒進去的動作不變,而且有一些問題

放在D槽就沒問題了ㄋ 試了量兩三台電腦都這樣 這是哪裡錯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imboy大請問三菱F1-30MR這台我如何做線頭與電腦連結看裡面的資料

以前我們就是學這種的 !!

我還有記憶卡 (eeprom )

那時我都是用書寫器 一個指令一個指令慢慢 key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