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電容焊接

楼主(2011-07-27):
請教各位大大~
在主機板電容移除的時候 .. 銲錫不太會鎔 ..
加了一些新錫上去以後.. 可以移除電容~
但是 銲錫不易清除~尤其是在腳位的孔中間的銲錫..
在論壇看了很多篇...也嘗試了幾個方法...
但 就是沒辦法把那些銲錫有效的移除~
我是用 台製 60W的烙鐵 ~ + 吸錫器 ~
請問~~我是該改用 什麼工具 ?? 或是 有什麼比較有效的方法/步驟 ???

网友:
如果問題是移除電容後,殘鍚留在腳位孔裡,這確實有點麻煩。
加了一些新錫或助焊劑,有時還是會遇上不動如山的殘鍚留在腳位孔裡。

後來我找到方法了。就是用元件剪下來的鐵絲,用烙鐵去通一通。把原本頑固的殘鍚活動了一下,還是堵住的話,再用烙鐵去熔。多半都會清出很漂亮的孔來。

(原理是什麼!?就是把陷在孔裡的鍚拉出來一點,這樣熱才導得到。熱導到,錫熔到了,自然就吸得出來了。主機板的多層板更容易碰上殘錫這種事,自己練習一下吧!)

网友:
烙鐵得用大一點的 主機板上的爆爆電容才拆得動.. 小的用 TQ-95 才拆得動

网友:
對了!!

那個元件剪下來的鐵絲是用尖嘴鉗夾著,一手烙鐵一手尖嘴鉗,必要時加點助焊劑助熔。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是用http://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5120.htm這支烙鐵
可是無論想解焊哪個電容   加熱半天都不動如山  Orz....
也用過版上前輩所說加大量焊錫把兩個腳都連起來加熱的方法 熱了半天電容依然頑強..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嗎?還是一定要換一支烙鐵比較實在?

网友:
TQ-95 加刀頭就很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TQ95刀頭幾乎佔了TQ95 2/3的價錢 = =a
真的有點給他買不下去,是我找的比較貴嗎?
在ICshopping看到一個4xx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是用http://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5120.htm這支烙鐵
可是無論想解焊哪個電容   加 ...

主機板的散熱做得很好 相對的用一支夠熱的 去拼他散熱速度.. 加熱要比散掉的熱快才行..

网友:
會不會是這種情況....

新錫是黏在烙鐵上,但是跟原先板上的舊錫看起來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是這樣,換一牌的銲錫試看看,說不定就解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真的是這樣耶!
那我還是換一種試試看好了  感謝= =

网友:
我用的是100w的電焊槍
五金行買的
好像200元以內
電容都可以拆
不過銅箔面積較大的腳要加熱比較久
還不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是用http://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5120.htm這支烙鐵
可是無論想解焊哪個電容   加 ...

這支我有....
說實在話,不是很好用....
有點懷疑到底有沒有60W,因為用起來感覺只比我的40W好上一點點(多個10%左右)....
而且附的那隻焊頭很爛....

我還有一支100W木柄.....沒遇過拆不下來的.....
可是很大支,不是很順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覺得它感覺起來跟我之前一支40W差不多....
40W能熔的它能  不能的它也不能....
好吧  還是買新的好了   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找一隻手把上面有快速加熱功能的烙鐵
接地銅箔面面積比較大,也不能加熱太久
否則孔位銅箔密合了更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各位大大熱情回覆~目前找到最好的方法是~
用夾具固定~ 從焊接端面 用 60w 烙鐵熔錫~ 從元件面 用 吸錫器除錫~

网友:
其實我最怕得不是拆不下來,
一隻60W的GOOT就很好用了
是把焊點弄壞...

楼主:
回复 网友F:

拿了幾塊來練手以後...msi的 還好~不要硬扯都沒事
但是 ASUS 焊點 較小...後來都不敢在焊接面 用吸錫槍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您是用烙鐵的熟手…給您一個小建議…
……再三強調,您一定要是用烙鐵的熟手……方可用此方法…!
用60w的烙鐵,改配30w的烙鐵頭(小頭大身型),保証好用,這是我找了一個有30幾年的老作業員問到的,我目前也是用這支專用型的烙鐵在拆多層板的零件和 i c ,但不可用在小線路上,否則…小心…會有可預期性的後果…!

网友:
呵呵!我是用80瓦的台製烙鐵加上寬平的烙鐵頭,多加些新錫一次對電容的兩隻腳同時加熱,主板要架空,當焊錫溶到一個程度,電容會自動掉落,此時用強又吸錫器對電容的兩孔同時吸錫,就以清理得很漂亮的孔來,
簡單地說:
一、烙鐵要夠熱,焊頭要清潔
二、用平頭或刀頭
三、要加新錫以增加導熱
四、吸錫器要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