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302G代用問題

楼主(2011-07-27):
想請問各位大大
UF302G - GLASS PASSIVATED JUNCTION ULTRAFAST SWITCHING RECTIFIER(VOLTAGE - 50 to 800 Volts CURRENT - 3.0 Amperes)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ANJIT/UF302G.html
是否能用
STTH1002CT - HIGH EFFICIENCY ULTRAFAST DIODE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CS/STTH1002CT.html
代用?
請教會看DATASHEET的大大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氣規格 初步看來
只有 外型尺寸差異  其它勝任

PINJI尺寸:  DO-203 (傳統 3A DOIDE 封裝)
ST   尺寸TO220  DPAK  散熱好 過傳統封裝

         PINJI v.s.  ST
順向電流     3A  < 2x8A          ST  勝
順向電壓     測式條件不同              ----
逆向崩潰電壓 200v = 200v              ----
逆向回復時間  50ns>  20ns         ST勝

(  逆向回復 時間越短表示 DIODE  速度越快
逆向回復速度越短  相對發熱量會少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解答~
已經有代換成功了~
STTH1002CT是從POWER上拆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