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cd 雷射頭

楼主(2011-07-27):
KSS-213C 可以用 KSS-213VL 代用嗎?
因為有一台床頭音響是用 KSS-213C 讀不到,只買到 KSS-213VL
還是讀不到,是好一點有轉動光碟了

网友:
有看過KSS-213V的

KSS-213VL沒看過

短路點有解銲嗎?

楼主:
短路點有解銲嗎?
有的

网友:
您是換整個機座還是

如果單換雷射頭的話,防塵蓋要拿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個機座!沒防塵蓋

网友:
再來就雷射頭那條排線了.

因為KSS-213系列的雷射頭不需要調軌跡,所以....

最後請問您的雷射頭是否購於對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對岸,是臺灣電子零件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麼就要看是不是原裝正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樣子應該不能互換,我用舊的另一顆kss-213c就讀到
或許是你所說的不是原裝正品

网友:
213C(含機座)最普遍 真找不到可用213B(貴一點點)取代

主軸馬達有檢查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