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號產生器的方波可驅動mosfet/bjt嗎?

楼主(2011-07-27):
bjt是用電流驅動較簡易,而mosfet是用電壓就要有driver電路較困難,power電路需要pwm訊號驅動晶體推動變壓器。訊號產生器有方波,請問普通100mhz以下的便宜訊號產生器:
1、能推動bjt嗎?驅動電流大概多少ma?
2、能推mosfet嗎?斜率是否夠高?會不會驅動力不足燒壞mosfet?
3、訊號產生器能調方波的duty cycle嗎?

网友:
訊號產生器多少錢我不知道,可以確定的是
依你所說的,你只是在花冤枉錢
且完全達不到你所想像的功能
訊號產生器,它只試產生一個訊號而已,不具有任何的驅動能力
1 BJT的驅動電流要看規格書才會知道,從幾ma~數十a都有
2 MOS比BJT還要好驅動,只不過條件重點不太一樣
3 duty cycle應該是可以調整的

截至目前,尚未聽過有人用訊號產生器,來檢修POWER的
或許你有更高明的方法吧

网友:
你應該要選定一種函數訊號產生器,到網路找找,這樣一些推斷才會更適合你.
2,3,5,10,15,20,50 Mhz

>1、能推動bjt嗎?驅動電流大概多少ma?
有的20mA,20mA要推動MOSFET是可以的,但是也要考慮總不能以滿載輸出來使用,函數訊號產生器範圍太大也難以下定論.
你也可以用BJT當做輸入端,先做放大,後面再接MOSFET,也就是以BJT推MOSFET,這樣可降低輸入電壓,MOSFET又可以工作在較高的電壓.

>2、
     a) 能推mosfet嗎?
有的+/- 10Vpp,有的+/- 5Vpp,能否推得動,要依你的MOSFET和你的設計而定.

     b) 斜率是否夠高?
三角波,鋸齒波斜率並不相同,頻率不同,斜率也會有所不同.

     c) 會不會驅動力不足燒壞mosfet?
要依據MOSFET的+/-電壓大小來決定,在某些情況,當MOSFET輸入端沒有振盪信號輸入時,是有可能燒燬的,所以原始的設計很重要,要儘量避免這些情況發生.

>3、訊號產生器能調方波的duty cycle嗎?
可以.

网友:
+12V供電NE555應該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