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大燈管口改小口是否可行?

楼主(2011-07-27):
本來的panel是大口4燈,某個大口是2條粉紅線+1條白線,我手中有剩一個4燈小口高壓板。請問我從別處剪下4條小口燈線,然後把本來panel的大口線剪掉,2條小口白線跟原本大口1條白線相接,接頭處用熱縮膜固定,請問:
1、是否可行?
2、有無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確定是可行  注意絕緣的安全性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確定是可行  注意絕緣的安全性 即可

沒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我使用很多台 所以可行

网友:
不一定可行,要看高壓板的設計,
如果是大陸常見的高壓板,幾乎
都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海洋大 所述是否為迴授之問題
煩請略為說明 謝謝

网友:
沒錯,要考慮電流回授的問題.
有些回授採用電流平衡設計,
兩條回授線並聯,可能會有錯誤發生.

网友:
海洋兄說的沒錯,大口雙燈燈管組要改成兩小口,因為共用一條回授,要找高壓輸出端為一分二並聯方式的小口高壓板

网友:
海洋大  港都狼仔大  謝謝兩位說明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