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亮線持續產生的原因?

楼主(2011-07-27):
從別處得來19吋中古lcd,連續用了3個星期都是正常,但突然產生1條亮線,且1個星期後再產生1條亮線,亮線都是固定位置不會跑。
1、亮線產生的原因很多,這種情形是哪裏壞?
2、短短一星期從原本無亮線使用3星期,到最近連續2條亮線,請問各位手中lcd亮線產生的時間點都為何?

网友:
我只碰到這一台有亮線過...
奇美CMV736A 17吋液晶螢幕亮暗線維修實例

有手壓一下t-con部份的軟排線..
有時會不見..有時卻跑出不同顏色...
有時1條有時多條(大多同一地方)

熱機一下(約30分鐘)就會不見..
但是關機冷了後再開又跑出來了..

這樣賣相不好..只好自己留著用了~

网友:
表示面板頂端的薄膜排線或是COF的X-DRIVER開始出現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代表無解囉?

除非你能換排線或者驅動IC..

网友:
連接面板與PCB的COF長久彎曲下來
容易因高溫老化造成線路open
這次再按壓該處線路應該會跑出更多條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