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零件哪裡有賣?

楼主(2011-07-27):
這是白朗液晶電視 TL32A 的電源板,開機後此顆會“吱吱叫”很大聲,濾波電容換新了,也補焊過了一樣。

网友:
應該是鐵粉芯有了間隙.

可正常開機嗎?

网友:
我也有一個是這樣
開機也怪怪的

楼主:
可正常開機,都正常只有會“吱吱叫”很大聲,感覺好像快要爆炸,“粉恐怖”。

楼主:
RE: 請問這顆零件哪裡有賣?完修

找不到原編號,用這個編號代替竟被偶賽到,熱機後無異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喔 又賺到了

网友:
我也碰過吱吱叫的power...
原本以為是變壓器附近的電容...
換過了所有的電容還是叫的蠻大聲的..
半夜還真的有點驚驚的...
最後才知道是變壓器在叫~

网友:
這個零件不好買到,建議去廢板拆應該也找的到吧!
恭喜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又是很好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