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式冷氣使用萬用遙控器,冷氣與遙控器不會同步關機

楼主(2011-07-27):
分離式冷氣RAS-25BQ原使用的遙控器IE05T故障後,換新使用萬用遙控器RC-600IN1,社訂定時關機,時間到後冷氣與遙控器不會同步關機。冷氣有關閉,但是遙控器的螢幕還是亮的,沒有關閉。造成下次冷氣開機時,遙控器的螢幕就沒有任何顯示,呈現關機狀態。

每次都要戳遙控器屁屁,重新設定,才會正常。
請問大師,有解嗎?

网友:
這是萬用遙控器常有的問題?
最簡單的是換一支原廠的就行了,
或者是再買一支副廠專用型,
例如:pigoo牌冷氣遙控器有原廠型及副廠專用型~

网友:
這問題!!!你可以對地上的地方按一下!!
讓遙控器與冷氣都是開的狀態!!
然後就可以關閉它了!!我是這樣解決的!!
畢竟他是萬用的!!所以功能有限...

楼主:
剛試jimna大的方法有效,感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