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構造原理及故障維修DIY簡介︰

楼主(2011-07-27):
    電冰箱主要零件為︰壓縮機、冷凝器、乾燥器、毛細管、蒸發器(冷卻器)、過載保護器、繼電器&熱敏電阻(PTC)、起動電容器、運轉電容器、溫度控制開關、除霜限制開關、除霜定時器等等,其工作原理如下︰
    例如將冷劑(冷媒)放至於容器中,施與適當的壓力,在適當的溫度範圍內加以控制,使其凝縮、蒸發的作用循環,來達到冷卻的目的。
    壓縮機吐出高壓高溫冷媒氣體經冷凝器放熱,冷媒再經乾燥器吸收水分過濾雜質,由毛細管降壓節流,此時冷媒進到蒸發器產生低壓低溫吸熱使冰箱冷卻,最後再由低壓回流管吸入熱交換成常溫冷媒回壓縮機。
一、零件介紹說明:
1.壓縮機:
運轉時將存入於壓縮機殼內的冷媒氣體,利用壓縮變成高壓高溫的冷媒氣體送到冷凝器。
2.冷凝器:
從壓縮機送出的高壓高溫冷媒氣體,利用冷凝器周圍的大氣使其凝縮變成常溫高壓狀態的冷媒送到乾燥器。
3.乾燥器:
除去冷媒之中多餘的水份,防止毛細管的水份凍結及減少有害的腐蝕物形成,並過濾因物理變化產生浮游物阻塞毛細管。
4.毛細管:
對冷媒進行降壓及節流作用,讓由冷凝器來的高壓高溫冷媒在通過毛細管時降低壓力及溫度,並且能定量流入蒸發器內順利蒸發。
5.蒸發器(冷卻器)
蒸發器內的容量大,而壓力低,進來的液態冷媒很容易蒸發,在蒸發時吸收冰箱內食物的熱量來產生冷卻作用,蒸發後的冷媒再被壓縮機吸收循環不斷。
6.過載保護器(OL):
當過大電流經過載保護器時,內部雙金屬片因被加熱產生反向曲折而開路切斷電壓,達到過電流時保護壓縮機,其規格須配合壓縮機規格,不可隨意更換。
7.繼電器&熱敏電阻(PTC):
陶瓷材質與壓縮機起動線圈做並聯,在此PTC屬正電阻係數,常溫下電阻值約3.7~5Ω,電阻隨溫度升高而變大,當電流通過起動時,溫度上升,電阻變大,可當成開路切斷起動線圈,壓縮機運轉時PTC需保持在高溫下。
8.起動電容器:
起動時通電時間很短,一般常用電容量約100uf~150uf左右。
9.運轉電容器:
與壓縮機的運轉線圈並聯,可改善壓縮機效率,一般常用電容器容量約14uf~20uf左右。
10.門燈開關:
門關閉時門燈開關就開路,箱內燈不亮,門打開時,燈就亮。現今門燈開關多與冷凍室循環風扇馬達做連動,門打開,風扇馬達就停止,不過有些冰箱設計還是會繼續運轉,例如美製冰箱。
11.溫度控制開關:
溫度控制開關接通時(壓縮機運轉),而且定時器不在除霜狀態,當溫度達到設定點時,壓縮機會停止。
12.除霜定時器:
用來控制壓縮運轉與除霜,在除霜時,除霜限制開關透過定時器來使除霜電熱器(Heater)動作,達到除霜效果,它的電路有溫度保險絲保護,防止除霜限制開關異常時除霜電熱器持續加熱造成嚴重的損壞。
13.除霜限制開關:
除霜限制開關一般OFF為10℃±3℃,ON為-2℃以上為導通的狀態。當冷凍室內溫度升高時,萬一除霜限制開關失靈,還有一個溫度保險絲約在72℃~76℃時會斷路保護。
14.冷藏室溫度控制器:
用來調節冷藏室溫度,簡易動作原理為開與關,要快速確認是否有故障可以將其放置於冷凍室,約20分鐘後看它的檔板角度是否有變化!

二、冰箱電路分析:
在維修冰箱時,了解電路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讓您快速判斷電路或系統所引起的故障,例如當電流經過電路上的某個零件構成迴路,該零件就會有動作,如果能了解設備的動作方式,對了解電路圖就會更加容易。
1.運轉說明:
當插電時經溫度開關、除霜定時器、冷凍室循環風扇馬達動作,同時電壓經過過載保護器(OL),再經過繼電器(PTC)起動壓縮機運轉。壓縮機起動電路部份,參考配線圖。當接上電源時,壓縮機會開始動作,如果沒有動作,請用電錶量一下壓縮機的接點是否有電壓,如果有是,檢查壓縮機起動電路的是否有問題,如果沒有,可能是前面控制電路或電源的問題。
2.除霜說明:
除霜定時器除霜時間到時(除霜限制開關ON時),冷凍室循環風扇馬達及壓縮機停止動作,此時除霜電熱絲加熱動作。
3.除霜終了說明:
除霜時間終了(除霜限制開關OFF時),除霜定時器在約2~3分鐘後2&1接點復歸,此時冷凍室循環風扇馬達及壓縮機動作(參考運轉說明)。

三洋SANYO,三菱Mitsubishi,日立HITACHI,國際牌Panasonic,東元TECO,聲寶SAMPO,歌林KOLIN,東芝TOSHIBA,樂金LG,大同TATUNG,惠而浦Whirlpool,西屋Westing-house,夏普SHARP,奇異GE。

高雄家電維修,彰化家電維修,台南家電維修,台北家電維修,台中家電維修,桃園家電維修,新竹家電維修,苗栗家電維修,南投家電維修,雲林家電維修,嘉義家電維修,屏東家電維修,基隆家電維修,花蓮家電維修,宜蘭家電維修,台東家電維修電,變頻冰箱維修,冷氣機維修,洗衣機維修,熱水器維修,淨水器維修,電磁爐維修,微波爐維修,小家電維修,除濕機維修,乾衣機維修。

网友:
版大!謝謝!很用心!!

网友:
對我這新手來說這篇真是精華中的精華,話說板大您肯發這篇真是佛心來的,套句論壇常看到的一句話,您明天可能會被冰箱工會派員追殺吧?

网友:
請置頂於精華~~~

网友:
這個物件太大了,我應該沒有機會去拆了吧,還是感謝您的分享囉.^_^

网友A:
那麼,冷氣機也類似嗎?

网友B:
會不會談到最後講到漁船上冷凍設備的原理阿

网友:
有看到頁尾的+1嗎?如果有Google信箱的朋友幫他按一個+1吧!

网友:
解說的很詳細,感謝分享經驗喔

网友:
讚!讚!圖文詳細,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冷氣機也類似嗎?

原理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談到最後講到漁船上冷凍設備的原理阿

聽說魚船用的是超低溫?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得看用途,遠洋與近海船聽說冷凍庫不同.....

网友:
.......挖~~~
做起原理教學了????
該不會真的接了政府的技能檢測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得看用途,遠洋與近海船聽說冷凍庫不同.....

.....不用看用途...只要是漁船...
就一定有急速冷凍庫...
溫度在零下40度的......
畢竟新鮮的魚...要馬上結凍....

楼主:
回shunxing大:
應顧燈塔的人要求,
他說要搶goo***排名!

网友:
我也來按了一下~

网友:
剛剛看又跳到14了.怪怪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那應該就是用氨氣做冷媒的那種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那應該就是用氨氣做冷媒的那種囉

是阿~~~
只是~這種設備已經少見了....
以前有去維修過一次..但那時~~我才高職..
早就忘記維修的流程了...現在連怎麼修..都要看到東西才知道..
只知道..那東西有一定的危險程度..
需要按部就班....連上船..都得要經過把關..
不是可以隨便進去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問個我心中的疑問...

冷凍空調系統的冷媒那麼多,從以前的R12、22、134a、
407c、410a,對設備來說有需要對應嗎?...如壓縮機

那這麼多種冷媒對系統來說差異在哪邊??幹麻搞出這麼多
種類而沒有直接淘汰掉....

以冷氣來說,有沒有某種冷媒吹比較冷、某種冷媒冷的慢
的說法?....甚至最低溫度有差

网友:
感謝魯大的精彩文章,以前有聽朋友說過冷氣的大致原理,
沒多久又忘記了,有圖文解說,才印象深刻啊!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如此詳細教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問個我心中的疑問...

其實...壓縮機..並沒有差別......
壓縮機有各共同的BTU數..
再來就是壓縮機的整體壓力抗壓有多高..

但是~~在多種不同冷媒下...確有對應的冷凍油~~~
在壓縮機裡面的冷凍油不一樣...
冷媒就不可以用在非指定的冷凍油上面...

至於哪種冷媒比較冷??
就要看~~壓力..與冷媒的吸熱排熱能力....
但是..這能力又跟壓力有關...所以~~只要設計的好..
一般來說~~不管哪一種冷媒都可以達到所需的要求..
單然..有的冷媒確實有高效能的轉換能力..
不過~~那些冷媒..通常都是..不環保的...也是現在已經開始被禁用的....

冷媒我記得有一個表..上面有寫說~~最低溫可達多少..
那個溫度就跟冷媒能轉換的效率..也有差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對系統來說壓縮機的BTU規格決定了它的效能,
冷媒無所謂,只要冷凍油對應即可。

那是否有原本系統用的冷媒比較貴,但是維修業者
重新填充時用比較便宜的冷媒代替原本規格的冷媒?

之前看過一篇網路抱怨文,那人新買冷氣,然後抱怨冷氣冷
的慢怎麼吹都沒R22冷的快云云.....就像瓦斯爐,有的媽媽喜
歡傳統檯式爐的火比較大,電子點火那種新設計的火太"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停地更換新冷媒,這牽扯到冷媒研發廠商的商業利益

像十幾年前冰箱冷媒才從R12改成R134a,當時理由就是說R134a比較環保,現在又推出一個R600a再過幾年R134a就要禁止使用了!這可苦了我們痞酷網友,因為R600a燃點跟瓦斯一樣,有危險性維修相當困難,需要專業的維修設備跟環境,這些設備與環境搞起來也只有原廠做得到,到時我們這些維修業者也只有乾瞪眼,荷包要縮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來如此.......他們想把維修一把抓自己賺

网友:
thanks you
very valuable

网友F(2011-09-10):
回复 网友C:

滷大請問!
7.繼電器&熱敏電阻(PTC):
左邊的圖片PTC繼電器,可以代用右邊圖片繼電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滷大請問!

您好:
可以的~
左邊可以代用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