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響尾蛇測速器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27):
小弟剛到貴論壇,新手上路請多包涵   進入正題囉

品名:響尾蛇測速器

故障情況:1. 7段顯示器(DisPlay)和指示燈(Led)無動作
               2. 講完開機語音後持續發出尖銳的異聲嗶~~~~~~~不停

故障分析:主要陶瓷振盪器(黃色兩隻腳位於7段顯示器DisPlay上方)壞掉,造成EM78P447S這顆單晶無法做正常時序讀寫

簡單處理:換一個4M陶瓷振盪器

我的處理方式:1.換一個4M直立長型金屬振盪器.由於空間的限制所以不能裝於原位置
                      2.金屬振盪器下方貼上雙面膠(厚),主要絕源跟固定
                      3.引線要避開接收諧振線圈
                      4.如發現聲音有一點點破破,請把L3電感移除,直接做短路處理

線路及材料分析:陶瓷振盪器的穩定度(我不喜歡),SMD L3主要是濾除電源突波它的穩定度會引響到EM78P447S及OSC
                          單晶的PIN28為RESET,當我做RESET時L3竟然發燙,怪怪都沒在Q嗎

成果測試分享:示波器所顯示為金屬振盪器所測得波形,振幅變正常
                       計瀕器測得3.975M

PS.圖片照得不夠好,多多包涵       打字比維修還累,快下班囉

网友:
太感謝了,找時間來買振盪器換看看
但我在網路上卻都沒看到您PO的那種造型振盪器,他是否有專有名詞呢?
另外它兩隻腳有分正負極嗎?
不知底下這種是否也可以?

還有您提到L3主要是濾除電源突波,如果發現聲音破破,可以直接拿到L3元件直接短路,那當拿掉後是否只要注意汽車發動和熄火這兩個點,還是少了L3的元件,連汽車行駛中也可能會受到突波干擾?

楼主:
回复 网友A:

1.金屬型振盪器(4MHz),電子材料行都有
2.沒正負
3.底下  沒看到
4.(處理過N台沒遇到重修)上文中的所謂沒Q就是指原來的L3耐電流Ib不足,要裝足Ib的L也是可以(我比較懶吧),其實      因為現在的車輛都是電腦噴射,發電機穩定度都不錯我才會拿掉,我喝芒了如有錯字別介意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网友:
拍謝,現在才發現ruten對圖片有保護
補上圖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圖片了  附著式
可以阿,應該可以裝在原位,但X別插到底因為機板是雙面,但也別太高以免蓋子卡到

你的指甲有被電過嗎....開玩笑XD   我太囉嗦了

各位OP AMP 大大 我無法回應你悶的好友邀請,系統說我全權限不足,嗚~抱歉

网友:
疑~附著式? google一下附著式是大陸用語嗎? 都是大陸的文章

另外您說別插到底,讓我疑惑了,過長的腳不是剪斷就好,為什麼不能插到底呢?

今天突然發現振盪器其中一個腳位居然脫焊了,說不定補一補還有救

另外它的焊點有夠小,真怕焊到跟旁邊的電容短路,不知如果不小心短路了,送電會擦出什麼火花嗎?(振盪器兩個腳位中間的兩個元件是電容沒錯吧?)

另外那隻手不是我本人XD,是引用ruten賣家的圖片

网友:
恭喜完修和經驗分享^^

楼主:
一般零件外型會有許多的type 譬如直立型,平躺型,附著型等,這是學成教育的術語,跟阿6無關

(振盪器兩個腳位中間的兩個元件是電容沒錯吧?)=抱歉機器客人已取走,原振盪器上面有標4.00MHZ

雙面板,上面(零件)暫稱A面,下面(零件腳)暫稱B面    因為A面焊點孔有點大,如插到底零件的外殼會跟焊點孔接觸產生短路,所以才說別插到底

网友:
因為PCB板是雙面有時接地銅箔會補滿空間
樓主說不能插到底 是擔心振盪器金屬外殼和接地銅箔短路地情況

雖然剛開始有綠漆絕緣保護 但將來使用時難保哪天
機件振動磨破絕緣綠漆 短路到接地銅箔
引發些時有時無 莫名怪異現象

雖然機率小 但是一開始就避免一些誤區 總是一種好習慣

我會拿 護貝用之類透明膠片 大概剪出振盪器底座 樣式
用針預穿孔後 再套給振盪器當絕緣底座
沒有透明膠片 麥拉膠片 剪剩餘的束線帶... 都好
重點在於能提供眼前和將來 絕緣抗磨需求 還有撐過焊接時溫度

======================================
剛剛送出後才看到 樓主的正確答案 原來是還有考慮到焊孔短路到金屬底殼
真歹勢

网友:
謝謝,又學到了好多,沒想過已經把陶瓷換金屬,會有接觸問題 XD 受教了

另外就在剛剛以換上振盪器,但問題還是依舊n_018| ,不知是買錯振盪器、還是手氣好買到壞的、還是100台同徵狀換振盪器有90台會好,我剛好就是剩下的那10台n_073|

剛剛查了一下,如果沒有示波器的話,可量阻抗,有阻抗可以確定振盪器損毀,但我只會量電阻,阻抗要怎麼量呢?
我一開始是打歐姆檔最低檔位量出來數值不會動停留在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零件外型會有許多的type 譬如直立型,平躺型,附著型等,這是學成教育的術語,跟阿6無關

(振盪器兩個腳位 ...

現在學校是這樣分類的啊
一般應該是分成
DT38,49U,49US或SMD,FULL系列
機器那那個直立長方型是HC-49U型
而下面那個手持較小的是HC-49US的
直立型,平躺型,附著型這是比較難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直接測IC(Emp78p447)電源#2(DC檔5v-4.7v)
2.直接測IC(Emp78p447)OSC#26#27(DC檔5v-3.8v)
3.直接測IC(Emp78p447)OSC#26#27(AC檔看指針有無抖動,不用理會數據因為它是XD~)
4.X故障基本遇到都是振幅不足,振盪間歇,瀕率不準較多,遇到這些情形電表就有點使不上力
5.如果懷疑你新買的X有問題,可找一顆舊品4M左右代用,例如裝上2M整個動作TIMING就會像機關槍一樣(超快)(以上為純測試)
                                           維修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在打文章時,遇到一些專業術語都會有一些遲疑,到底該照本喧科還是要口語化,還有中-英問題等等太多
記得以前上課時教授總是說,我要把你們全部永遠當新生一樣的心態來教育
從事後,終於了解教授的苦心
感謝版大的指教,

网友:
版主所提的金屬震盪器-- 原名應為 [遲階石英震盪器], 屬於被動元件的一種,
石英震盪器與陶瓷震盪器 特性不盡相同, 陶瓷的敏感度較佳,反應較快,
不建議更換為 石英震盪器<=他的確不容易壞,但是頻率衰老比較快.

補充: 石英震盪器的製造原理:
早先年輕時後在被動元件廠做過苦工, 石英震盪器的製作步驟很簡單(說穿了不值錢)

1. 進料大塊的石英, 將之切割為薄片, 若你要4.0mhz, 那就將石英切割為薄片至 3.93~3.97mhz之間 (薄片厚度有表可查)

2. 將薄片放進 真空渡膜機(台製山寨機一台15萬有找), 蓋上玻璃罩抽真空, 然後開始渡膜20~30分鐘(渡膜濃度與時間也有表可查).

3. 渡膜後好,將石英薄片放置至 托腳(就是樓主post的圖片震盪器的下半部, 有兩根的那各部分)

4. 蓋上 金屬蓋子(就是樓主post的圖片震盪器的上半部, 橢圓形的那各部分)

5. 將兩各合成體送進 電擊黏合機(台製山寨機一台6萬有找) //電擊黏合機,顧名思義上面用正擊,下面用負極,兩者瞬間接觸可將金屬黏合//
你可以注意看你手上的石英震盪器, 上蓋與下座之間是否黏合的很好, 是否有縫細 (有縫細就是NG品, 可以用,但是不穩定)

6. 送測后包裝

以上所有製造必須在 百萬級無塵室 內操作, 10萬級無塵室以上是 高階震盪器(內部使用純黃金,不是石英)

看! 很簡單吧~ ^_^ ~ 每顆成本大約是$0.08元

那時候一各晚上每個工作站要交 800顆,不然會被釘, 連續2天不滿800顆, 全站扣錢, 連續3天不滿800顆, 組長要寫缺失改進報告,並扣錢!
我記得我當組長的時候, 一各月最高被扣4000塊 (1各月才$27,500), 因為組員都在聊老公怎樣怎樣, 兒子怎樣怎樣...
唉~ 高學歷也不過如此 ~ .....

PS1, 本來想附圖, 但是那些機台圖片,年久不知塞哪去了,,, 都15年了說....
PS2, 橢圓形的那種,內部石英薄片是切割成方形的, 樓主替換后的大平躺的那顆,,內部石英是切成圓形的,
兩者是無差異的, 看使用者用在哪種電路板上而已.

网友(2011-09-19):
這一台示波器我求學時常用的應該是15~20MG有30年的機台喔!
現在還能使用真是很耐用...

网友:
我想請問版上大大,這種測速氣好像都沒有雷達波接收腔的構造,是不是都是只能接收小狐狸的接收機ㄚ?各人覺得要買正品應該去ebay美國網站買二手品會不會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