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顯示卡維修 !! 可是...有點問題來問問大家 (缺料)

楼主(2011-07-27):
顯示卡上面燒掉的晶片是
ST_D70N02L  規格是N-channel 24V - 0.0068ohm - 60A - DPAK - IPAK STripFET TM III Power MOSFET - STMicroelectronics

爬到的資料是
ST_B75NH02L          N-Channel 24V - 0.0062ohm - 60A - D2PAK STripFET TM III Power MOSFET - STMicroelectronics
ST_D90N02L            N-channel 24V - 0.0052ohm - 60A - DPAK - IPAK STripFET TM III Power MOSFET - STMicroelectronics
ST_D90NH02L          N-CHANNEL 24V - 0.0052 ohm - 60A DPAK/IPAK STripFET™ III POWER MOSFET - STMicroelectronics
ST_B100NH02L         N-CHANNEL 24V - 0.0052ohm - 60A D2PAK STripFET TM III POWER MOSFET - STMicroelectronics
STD100NH02L          N-channel 24V - 0.0042ohm - 60A - DPAK - IPAK STripFET TM II Power MOSFET - STMicroelectronics

DATASHEET 好久沒看 看得霧茫茫~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也只有ST有做這種規格!!
然後原本的那個D70N02L還都問不到.... 請問如果代用的話應該挑哪顆!? 或是哪位好心的大大手上有相同型號的可以割愛!!
拜託大家了!!!
不知道為什麼 D70N02這顆好像很容易燒掉!! 請教了>"<

楼主:
拆廢版這個我有想到 可是手上大約20片9800GT 大概有18片都是燒掉這個地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N-Channel POWER MOS-FET AP9972GR 60V 60A
用這顆試看看 http://www.soiseek.cn/A-POWER/AP9972GR/index.htm
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283795126
1顆才8元,封裝有點不同,多點工將就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N-Channel POWER MOS-FET AP9972GR 60V 60A

看起來是不錯....可是 我是要用在顯示卡上面的 我擔心溫度的關係 會不會一下又掛了>"<
看來可以考慮一下 謝謝你^^
但是 我找datasheet 構造好像不一樣...

楼主:
NTB65N02RT4____ Power MOSFET 65 A, 24 V  N_CH
http://datasheetz.com/data/Discr ... STR-datasheetz.html
20元

STP60NF03L     N-channel 30V - 0.008 Ω  - 60A
http://www.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6771.pdf
20元

NTD78N03
Power MOSFET 25 V, 78 A, Single N−Channel, DPAK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NTD78N03-D.PDF
目前小弟比較考慮這款.... 1顆20元

拜託大家給點建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先找看看內阻比較小的,爬升、下降、on、off時間較短的,盡力看能不能避免少一些功率耗損。
K3918可以拚看看喔!這顆就不會很貴了。

网友:
K3918我有很多,拆機的。
好壞自已測,需要跟我講,不用錢

楼主:
K3918是指 NEC的 2SK3918嗎?
我剛剛有找一下 datasheet 因為原本的晶片上面的圖是
我不曉得3918的可不可以換上去
因為3918長這樣~
然後我還擔心安培數的問題 因為顯示卡是9800GT 而這兩個晶片 好像是供電用的
而且顯示卡原本的設計電源GPU的只有兩相
手上的9800GT 20幾片 大概有塊20片都是壞這個地方
晶片冒煙破損
納悶阿~~~~

楼主:
而且偏偏又是9800GT 有天生的發熱 和耗電問題~ 救命阿~~~~

楼主:
小弟剛剛找到好東西了^^~
NTB75N03RT4
http://datasheetz.com/data/Discr ... 4OS-datasheetz.html
一顆2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6282843

用這顆會不會比較有希望???

楼主:
對MOS 的替代使用真的要麻煩大家賜教了 冏~

网友:
電壓盡量找一樣(因為耐壓提升,導通電阻也會升高),耐流可以加大,Pd可加大,導通電阻Rds-on盡量小,Trr(反向回復時間)找短的
如果考量到原本電源電路驅動能力(有時驅動電路太弱,推高速MOSFET效果不好),則盡量找Ciss、Coss、Crss接近的,不然可能就得修改G極電路
不然就是找比原本好一級的就可以,然後加強散熱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沒有關係,pigoo0011大您可以看看這篇。
http://bbs.innoing.com/archiver/tid-3211.html
狼大又補充更多了,要如何取捨,就看您囉!

楼主:
恩~ 學到很多~ 但是還是有疑問 關於狼大說的找Ciss、Coss、Crss接近的
我看現在有機會買到的MOS datasheet 標示 都是1MHz的 但是 VDS 都不一樣
這樣子我就不知道該怎麼選了
我也想像狼大說的 往上一級可是連基本的還沒加都不會選了 真是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