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上面文字類似crt聚焦不良是哪裏壞了?

楼主(2011-07-27):
19吋lcd調到本來的1280x1024模式,譬如英文「L」,我在旁邊看到L的一個白色影子,除此之外lcd使用正常,螢幕也不會閃顏色也正確。假如我調到1024x768,文字就更聚焦算正常。我換另一台19吋lcd,文字就完全正常,故pc送訊號到d-sub確定是無問題的。
1、有無其它測試方法,可讓各位網友更確定是哪裏壞?(我猜機器ad板處理能力不足,原裝機就存有此問題,故是無解)
2、究竟哪裏壞?(目前類似17吋crt原本解析度只有1024x768,但你硬調到1280x1024,crt用軟體摸擬高解析度故字體糊糊的)
3、怎麼維修?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你放張圖上來..

网友:
小的想提醒一下 有注意到是用 60Hz 嗎.. 有的調在高一點的頻率 會怪怪的..

网友:
螢幕頻率調整一下試試看....
我有一台笨Q的螢幕,1280x1024頻率要調整為75Hz以上顯示才會正常不模糊....

网友:
我的好像也會...
調一調換個驅動就一整個模糊不習慣...

說也奇怪...過幾天習慣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