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NEC FD1135D軟碟機故障,有辦法修理或有代用機?(已解決)

楼主(2011-07-28):
公司機器FC-9801用的NEC FD1135D軟碟機,無法讀寫,用了清潔片清了也無效,想請教有人發表過維修實例或代用機案例嗎?
感謝老闆體恤小人辛苦, 終於決定放棄老古董了

网友:
我有一台,應該是好的.機身很厚,對吧.
有需要幫忙的話,詳細另外談.

楼主:
公司還有一台備分機,只是單純想替未來著想, 看有沒有斷料後的急救法

网友(2011-08-31):
回复 网友A:

軟碟機有代用方案 就是 把  軟碟機介面轉成USB介面
最早是德國出的   ipcas USB Floppy Emulator 連結如下
http://www.ipcas.com/products/usb-floppy-emulator-fdd-to-udd.html

大陸那有仿製品 台灣地區只見到露天有人賣過(才賣過3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272450263
大陸那有 淘寶 幾個月前有看過
用 [ 软盘改U盘 ][淘寶]  當關鍵字搜尋  應該會有

如果你要用 要先聯絡對方  確定支援你的原軟碟機型號

這種東西  大多是因為一些A_工具機/B_操作軟體 /C_使用特定工業電腦
3者ABC彼此綁定  年代久遠
工業電腦壞了部分硬體只能用修的卻不能整台換新
因為操作軟體只認得這台特定工業電腦(或某硬體卡已建置於工業主板)
工具機只能使用該配套操作軟體

卻因為工具機很貴買新款 老闆不願意
舊款早過保固N年  原廠說停產  已經沒有備品 宣佈是孤兒
不好意思  想起當年2006年  同事遇上這種事  心底嘔得要死
是用的是大陸出的  中間因出過原軟碟機規格相容性問題
我們也是在原軟碟機型號上轉了大半天   寄回重換了不同版本2次

网友:
一般 軟碟機都是因為磁片發霉或是髒掉...以往經驗是  拆掉軟碟機外殼  用塑膠名片 就是撕不破哪種  加上酒精或是清潔液..將名片撕成約1-2公分 放入磁碟讀取頭方向  磁頭是前後讀取  那 你就放名片在左右 插入磁頭上下方 [類似]取代磁片轉
你會發現 一開始 會有髒髒的一條紋..然後就沒有..等30秒之後 再開機讀磁片看看 是不是可以用了...萬一不行  很多磁碟機都可以代用...試看看  不行的話  再PO回版上  大家幫你想看看..以前幫忙修..因為 1.44很貴...現在是  ~無價~買不到相同的了.都要重舊PC拆下..還不知可不可以相容轉速問題 有些機子讀取跟寫入不相同 可讀 但  不一定可以寫入...規格都不一樣 希望有幫助 畢竟 用軟碟的  要不是捨棄  就是重工業無法改變

网友:
清潔磁頭時小心造成異位,磁頭不準磁軌會讀不到。尤其是有保護的磁片!
另外磁頭吸污垢(鐵粉) 不管是磁片還是磁頭的磨損率很高,
清過磁頭後,磁片快備份(會有刮痕),磁頭大概也撐不久了。

磁片很久沒用了。
不知道 3M 後來出的鐵弗龍磁片有沒有解決磨損問題。

另外很久以前有一種模擬磁片,插入軟碟機中,會直接將程式訊號送給磁碟機的磁頭讀取。
也是軟體保護(破解)用的。

网友(2011-10-09):
有這樣東西我剛好知道有人賣~不便宜有人賣(我朋友有),
就是把USB隨身碟當1.44m軟碟機+一百片1.44m軟碟片的模擬器。
在xp下可熱拔插使用~也可當早期點歌機(沒有US及光碟機)的灌歌軟碟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