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奇怪的power(附圖)

楼主(2011-07-28):
目前在維修一顆550w的power,
檢查背部焊點發現有焦黑,兩個電阻已燒焦,無法辨識代碼,
不知有沒有大大能幫忙?

1.廠牌、型號

2.上照

3.背部焦黑處

4.兩個電組燒焦,無法辨識

5.順便問一下這是什麼接頭?

网友:
大概是風扇轉速VR.....那兩顆電阻你可以跑線路參考一下其他電路圖

楼主:
小弟有個疑問,電阻壞掉通常阻值變高或無限大,
我用電錶量測,兩個阻值皆為0,有點奇怪...

网友:
小弟有個疑問,電阻壞掉通常阻值變高或無限大,
我用電錶量測,兩個阻值皆為0,有點奇怪...
所以他沒壞他是當跳線用
旁邊零件有短路

网友:
沒錯! 這兩顆沒燒壞。電阻燒壞組值一定升高或直接開路... 這應是跳線用或是電感
燒壞點清乾淨再查這零件連接哪些主要零件,看是電源的哪一區塊再說

网友:
僑威代工的....

网友:
如果您指的是我劃紅線那兩顆~
那應該一顆是電阻,一顆是電容~
除非板子上的標示是錯的~
一個是R89,一個是C65~~
R89燒掉是該開路~
但C65燒掉變短路並不意外~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說明!
不過不知阻值與容值,也無法下手...
小弟說這顆power奇怪的原因,是因為它有3個如最後一張圖片的怪異接頭,
而一般550w power應該會有的顯示卡6pin接頭反而沒有,
我用松香劑清一清黑掉的地方,才發現銅箔已經掀起,
對了,這顆可以上電,除了+5v偏低(3.5~3.6v),其他電壓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說明!
不過不知阻值與容值,也無法下手...
小弟說這顆power奇怪的原因,是因為它有3個如最後一張 ...

6PIN接頭得看它是什麼年代的產品~
不是高瓦數就一定會有~
以前的顯卡又不吃這種電~
甚至早期有一些卡就直接做成大四PIN的接頭,有的做在板子上,不做卡上~XD~
最後一張那是一顆可變電阻吧~
個人猜也是控制風扇轉數~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電晶體的等級了,不可能沒有看過版規,版規第二條有表示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我也一直在請大家使用論壇的貼圖空間,不要造成我的困擾,請問為什麼你還是要使用外部空間?你能告訴我原因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wish大,
這是小弟在看到您的提醒之前(前天)就post的啊...
這是4天前的貼文,
看到您的說明後小弟沒有再做任何貼圖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請你改回用論壇的空間呢?這一篇你還是使用外部的空間貼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請你改回用論壇的空間呢?這一篇你還是使用外部的空間貼圖。 ...

回w大:
目前級數好像還無法上傳圖片,我先刪掉好了,
等級數夠了再補上

(超過720分無法編輯...再試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忘了超過時間你無法更改了,所以還是幫你更改好了。
只要發文或回文超過十篇就能貼圖,你是電晶體等級,一定有貼圖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忘了超過時間你無法更改了,所以還是幫你更改好了。

再次造成w大困擾,小弟面壁自省去...

(可能要發文超過10篇,我要上傳圖片,就是 部落格 - 相冊 - 上傳,
一直顯示"你目前沒有權限進行此操作點這裡查看權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去看一下權限設定,回文滿十篇是否真的不能貼圖,如果是我設定有誤,我也會去面壁.......。

网友B:
等一下...文章貼圖 不用先上傳到相冊再貼圖...
回文的地方上面幾個圖示裡就有上傳圖片...按一下那個圖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一下...文章貼圖 不用先上傳到相冊再貼圖...
回文的地方上面幾個圖示裡就有上傳圖片...按一下那個圖示就 ...

pchappy大,按了之後顯示
"請輸入圖片地址:"
是那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pchappy大,按了之後顯示
"請輸入圖片地址:"
是那個嗎?

sorry 原先說的有誤.. 請改用我現在說的方法
例如我現在回你文 用引用 出來的這個打字的地方上面右邊有個 高級 進去後 再把右上的 純本文 打勾拿掉 你就可以按圖片了.. 進去後用昔通上傳就行了...
不熟就試一下 玩一下咩... 反正玩掛了 會有人出來收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