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手提cd雷射頭

楼主(2011-07-28):
我的手堤cd為山水.現在都讀不到,雷射頭為 SANYO SF-P101N 16P   調整後面可變電阻,調了半天.大部份的CD片還是讀不到,只有一片讀得到,但有時也讀不到,有時把機器放斜斜的,較容易讀得到,雷射頭以前沒調過,是以經沒法調了嗎?是不是雷射頭老化所以讀不到,換了雷射頭會好嗎?    麻煩知道的人可以幫忙解答一下嗎?

网友:
一般我周雷射頭前會先記錄阻值,然後每調一次記錄一次再測試一次,先固定調一個方向,多次後若沒調到能讀取,再換另一個方向調,如果做完兩個方向的調測都沒有成功,那麼就放棄了,只有更換一途了。
但是有一個疑問,更換雷射頭費用不少,值不值得還要考慮一下,況且還要買得到。(x天有賣,單價250)
給您參考。

网友:
切記要使用 三用電表,調整可變電阻使 阻值降低10%吧!  還有有些DVD的讀寫頭有兩個可變電阻 一個給CD用?一個給DVD用? (好像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路天有人賣250有人賣350,賣350的.說他的新加坡製的,不挑片,請問真的有差嗎?還是根本就是一樣的東西,

网友:
這種東西不是說了算,還是要上機實測才能確定,有時候真的要賭一賭,
賭到了算是賺到,沒賭到也不要怪賣家,除非給他更換確定ok再付錢,
只是那費用會更高,要衡量您的cd 機值不值得花這筆錢。
我自已有台Philips cd650 也是挑片,丟在一旁也懶得理他,大概用了20幾年了吧。

网友:
我個人是覺得不是雷射頭故障 好像是夾CD盤的部份打滑了
粗造面不夠 所以你放斜 比較會不到 如果你整台反過來
因該會更好讀到 所以你粗造面不夠

楼主:
整個倒下來cd片不就掉下來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SF-P101N 16P 和 KSS-213C(2種型號可互換)一樣,不需要調軌跡,所以雷射頭上的SVR調整無效大概就可以考慮換雷射頭模組(附帶2顆馬達)了.

网友:
把機器放斜的比較容易讀的到是聚焦系統不良導致.這時候就算能讀到但也容易跳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我只要換雷射頭就好了嗎?SF-P101N 16P 和 KSS-213C(2種型號可互換)這兩種規格都一樣,那我可以買KSS-213C單頭嗎?還是要帶支架?

网友:
怎麼會掉下來 CD放置處是有1個上蓋
你上蓋要蓋起來它才會動 因為尚蓋會觸動1個微動開關
上蓋裡面還有1個圓形會轉的1個小壓片
就是個個會打滑 造成轉速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單頭和帶支架的價格差不多,要換就換帶支架的,除非沒貨,否則建議換原型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tw.myblog.yahoo.com/jw!Qp ... tY-/article?mid=548
這篇文章裡說到 KSS-213C代用SF-P101N 16P 效果會比SF-P101N 16P 換上同型號要好是真的嗎?SF-P101N 16P 換上SF-P101N 16P 有時還是讀不到換上KSS-213C之後就好了.
不好意思,感謝你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還沒遇到換SF-P101N後不行的.

如5樓wooden網兄所說,須實測才知.

SF-P101N和KSS-213的支架和承盤不盡相同,如確定要互換,請確認您有修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