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一M61PME一s2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技嘉GA一M61PME一s2开机五分钟后掉电,电源,CPU,内存都换过了没用,电压都正常。越往后掉电时间越短,不插内存不掉电,不插CPU也不掉电。到底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先到bios檢查溫度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沒有什麼晶片發燙?

我碰過時鐘芯片發燙導致當機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电路问题把。要不然不会拔掉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嘗試更換 6.3 1800 電容 與6.3 1000電容 沒意外這片應該有大約10各 6.3 1800電容

网友:
這片板子用多久了, AM2 的板子一搬來說如果測量電壓都正常的話 , 都是整合晶片出問題 , 應該是空焊居多 , 如果自己有風槍或 BGA 回焊機不訪回焊看看 .. 沒有的話只好送修吧!

网友:
在斷電前監看一下主機板回報的cpu溫度... 120度就會斷電
應該又是那個cpu座要加墊片的問題...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cpu坏了。

网友:
恭喜找到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