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機板 MS-7310 VER 1.1

楼主(2011-07-28):
請教各位大大~
昨天換掉一些爆漿的電容~可以正常開機~運作~
但關機後~再開... 沒畫面~
確定 顯卡是好的~ 開機後~~確定可以進到 Windows 用鍵盤關機....
這會是哪裡 ????

网友:
有測量過 各電壓是否正常嗎!?(例如cpu、顯示卡、記憶体..等))

看來是我會錯意了...在此修改內文

請問 該顯示卡是否有雙輸出插座?
(例如︰ DVI *2 或 DVI *1 +S-DUB *1)
改插另一個插座試試看

网友:
確定顯卡是好的???
拆下來金手指用橡皮擦清一清再試看看!
能夠進入到作業系統但是無畫面,應該是顯卡有問題!

网友:
應該是整合晶片出問題..可以嘗試壓著中間扇熱片開機看看..如果可看到螢幕那就確定是空焊..
AM2 這類型的都會有使用久後就產聲虛焊的機率高..
如果自己無法處理..就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