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這個電子零件如何分辦及名稱??謝謝!!

楼主(2011-07-28):
請問各位前輩這個電子零件如何分辦及名稱??謝謝!!

一樣是250V205K跟205J是差別在哪裡??要如何分辨,拜託各位前輩啦!!
謝謝!!

网友A:
電容
205=2000000pF=2uF
K和J代表誤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
205=2000000pF=2uF
K和J代表誤差值

請問這電容全名??這電容是不是沒有極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種電容的名稱為"""金屬皮膜電容""
這是沒有極性的,剩下較完整的元件特性google很好找的

楼主(2011-09-11):
請問有詳細介紹這種電容的資料嗎??謝謝!!

网友C:
這是無極性電容喔
K和J代表誤差值  沒錯
電容誤差值
B ± 0.10pF
C ± 0.25pF
D ± 0.50pF
F ± 1%
G ± 2%
J ± 5%
K ± 10%
M ± 20%
所以205j比較好,
大部分能看到的都是 j 跟 k
如果不是精密的東西,2者都一樣可以用
電容小常識
這是某公司網頁,我覺得還不錯,有興趣不妨參考一下
新成員懂得不多請多指教

网友:
要抄起來......
查一下,手上電容的誤差值只有 K 和 J.....沒到 G F....

网友:
還有 E = ±0.5%,A = ±0.05pF,A~D 適用 10pF 以下的小電容,奇立特的頁面上有說明。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答,太感恩啦!!

网友(2011-12-08):
又上了一課,學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無極性電容喔
K和J代表誤差值  沒錯
電容小常識
這是某公司網頁,我覺得還不錯,有興趣不妨參考一下

不錯的資料 收下了 感謝!!

网友(2012-03-25):
電容小常識~~很有用的資訊!!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