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32吋有聲無影維修~(不軟也不硬)

楼主(2011-07-28):
狀況:開機後背光有亮,有聲音~
排除高壓板問題,往TCON著手
開始拆~
測量AD板往TCON電壓,12V正常..
拆開TCON鐵盒~
找到保險絲測量...前端有電壓12V
後端無電壓,保險絲燒掉了~
紅圈處為保險絲,測量後沒有無短
裝上保險絲,開機~
轟(就是那道光~)~~~保險絲燒了~~
再測量,並沒有短路丫,想破頭之際~
突想到把面板排線拆掉試試,一上電
果然沒有燒保險絲了~12V正常供電
軟排上方面板那裡有短路..但阻值測量起來
還有1K多...應該不是短路....不管了~~
把鐵框拆了(這過程做到忘我忘了拍照~)
再打阻值...變大了...變5K多了..
上電再試...正常了~有畫面了
怪怪..將排線都拆下全部清潔...
裝上鐵框後再上電測試...
又轟(又是那道光)~~~保險絲又燒了
倒底是什麼問題....
再量阻值...又回到1K多...(1K多應該是正常吧)
再拆鐵框.....仔細一看....面板上那二片機板怪怪的
都變形凸起來了....原來是螺絲在固定時沒鎖好擠到了
裝上鐵框時讓SMD電容會去接觸到鐵框而短路
將螺絲放鬆重鎖,為了保險起見
貼了一片泡綿雙面膠,正面貼上塑膠片做絕緣用
這功用可以讓鐵框裝上時將機板往後推不致於貼鐵框太近
裝上鐵框,再試...沒燒了..有畫面了
全部組裝起來...開機測試...
OK了~~搞死我了..原來是這種鳥問題...
不過也算軟的
(過程中有時做到忘我都忘了拍照片,真素不好意思~)

网友:
這要點維修判斷的經驗~~~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台叫做"奇美",他們家的水餃、包子粉好吃

网友:
這種故障之前也有遇過類似的,可以在鐵框上貼絕緣膠帶,也有絕緣效果

网友:
恭喜完修
怎麼會是小甜甜
驚~莫非大大.......

楼主:
對后....這台是奇美的...
記錯了..白牌的是別台....
修到頭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一切都只是巧合~~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維修除了要有其本功底子.還耍會初步判斷.在來做檢測..大大真不簡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眼力好+維修判斷底子

网友:
遇到這種非正常的故障,真的讓人很頭大,
一開始都會以為是板子上的零件出問題,
逛量板子的零件是否正常,量半天都找不出個所以然後,
才發現是外殼裝回後的短路,真的很X......
不過大大很有耐心的找出真正的問題點,
也恭喜大大又修好了一台~~~

网友:
這張小甜甜好清晰壓XD

网友: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网友: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版大又做了一件功德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