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00GS/256/pci-e顯示卡花屏維修

楼主(2011-07-28):
最近在網拍標到幾片故障顯卡,有不開機的,也有破圖的...花了些時間在處理問題,其中:
    1.技嘉 8400GS/256/PCI-E
    2.PNY  6600GT/128/AGP
    3.華碩 8500GT/256/PCI-E
這三片的狀況是破圖,技嘉8400較嚴重,PNY 6600GT與技嘉的狀況差不多,也是字看不太清楚了,
華碩8500較輕微,在開機畫面左上角,出現的AWARD BIOS那個藍色LOGO竟然長了兩個小眼睛,不
仔細看還沒注意到~~~此次發文針對花屏較嚴重的技嘉8400處理過程,其他兩片方法也相同..

首先請看事故主角:
第一張圖片已明白標示....它"破圖"囉~~

實際破圖的情形....

拆開來才明白..8400溫度不高,為什麼會花屏,原來跟散熱膏有關係~~用這種散熱膏,久了會
變硬,變成沒導熱效果...要除掉也很麻煩,製造商很會計算,不這樣他們可能會~~"么巴豆"

準備工具上陣,這把簡單型熱風槍有兩段火力..1段可達400度,2段可到590度,用1段就行了,
2段溫度太高,怕把晶片烤焦了...

烤肉前先做些前置工作,將GPU及背面貼些防熱膠帶

GPU上放個遊樂場代幣,比10元小,比5元大,不加助焊劑,開始背面加溫,這部份加熱到約
120~125度左右,換上方GPU加熱,8400的GPU不大,那個代幣快蓋住GPU了~~槍口對著那代
幣加熱就行了,可以不用繞圈圈..槍口離GPU高度約在5~10公分的範圍,加熱時間2分半,

加熱過程,手不是很穩,拍得有些模糊~~

加熱完畢,靜置待其慢慢降溫

重新塗散熱膏,裝上散熱片,準備上機測試~~

結果還不錯~~

那張"破圖"的紙條......可以撕掉了....

文章開頭有提到6600GT,8500GT,也如法泡製,花屏暫時解決了,但這種做法只是治標不治本,
能撐多久不確定,6600GT與8500GT還有風扇頂著,這片8400沒風扇就是未知數了~~能救回三
片,算滿有成就感的...

网友:
恭喜完修
如果不用來玩 game 的話,應該可以撐久一點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有熱風槍可是還要有故障品才能練習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想小試一下身手,上網拍可找找看,找個100元出頭的試試~~

网友:
顯然是廠商故意搞的有瑕疵,只要保固內不壞那就一本萬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john大大指點,有空就來逛看看!

网友:
根據 我實驗結果 加焊 如果有溶化 錫的話..通常可以稱半年
第2次的 再加焊的話 時間 會愈來越短.

网友:
這招學起來,有機會來練功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沒關係,要是能撐到半年,也算回本了..

网友:
1.技嘉 8400GS/256/PCI-E    3.華碩 8500GT/256/PCI-E
这两款显卡大家可以大量收购,经过我们确认,这两款显卡的GPU与笔电上的显卡通用!8500GT的GPU是G86-303-A2,这个可以代用笔电的G86-703-A2,8400GS上的 G86-213-A2 可以直接换笔本上的G86-630-A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愛大 早^^~好久布建

网友:
阿國老大 對阿 ~好久不見

网友:
我好像有一台筆電也是這個樣子
假如它還在我身邊的話 我應該會去找把熱風槍試試看
可惜它不在了XD

网友:
該怎麼說呢,只能說版大太強了,這樣也能搞定!

不過有一個疑問,底下那堆貼片零件不會在加熱過程掉下來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滴,有可能會掉下來~~~
所以底部只加熱到120~125度..再加熱下去..可能就叮叮咚咚掉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如何得知要離多遠才不會高過 120~125度 @@

又是另一個高深莫測的問題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準備一支測溫度的工具是必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對哦,偶怎麼沒有想到!感謝您的解答!

网友E(2011-09-25):
有一片 ASUS 的顯示卡有一樣的情形可以來試試
學習中....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片 ASUS 的顯示卡有一樣的情形可以來試試
學習中....謝謝

加油....預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