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1912W 會有拖影液晶螢幕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1-07-29):
家裡的 螢幕突然亮綠燈 沒畫面 索性就把它拆了
拆開後發現 電容爆漿 找零件把她換上 就正常了
後來再使用的時候發現 字體都糊糊的 會有拖影

小弟只是個新手 不知道是什麼哪個零件造成的問題

网友:
電容有全換嗎(包括沒爆的)?

网友:
拖影是VIDEO RGB延遲
以下全以接地系統
VGA CABLE 插頭與VGA_IN_DSUB 輕輕搖動  試試有無差異
紅框內接地螺絲 若是拆過 PCB 接地銅環 上下2面擦乾淨
VGA_IN_DSUB   6角銅柱要裝 有鬆動嗎?
VGA CABLE 插頭外緣殼 有鬆動嗎?
若是有EMI 屏蔽外殼 接好再試

楼主:
電容全都更換過 還是一樣的情形
在開機的時候發現圖中所圈起的IC會有燙手的情形
不知是不是這2個的關係

圖中有兩顆AMC1117 只有圈起的會燙手

网友:
左邊3.3V與1.8V是供應SCALER電壓,
當電壓錯誤會造成SCALER異常.

网友:
建議:屏線狀況請確認一下 .(有接好嗎?端子表面有氧化?酒精+牙刷清刷一下....)

网友:
進工廠模式還原設定值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吧!

楼主:
工廠模式  也進入過 還原設定值
屏線的部分也清潔過
還是一樣的情形

型號是ZCP E

可以選擇 ZCP S 代用嗎?

网友:
可用2907A代用

网友:
那就應該 AMC1117 該換了!

网友:
看一下動畫.
電壓流程動畫

楼主:
最後更換 AMC1117  及 ZCP E 後出來的字體就正常了

感謝各位大大 這麼幫助小弟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海大~~~請問"SCALER"指的是那顆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海大~~~請問"SCALER"指的是那顆零件

TSUM17AK-LF
最大顆那個IC.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