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2吋 LCD 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7-29):
這台LG32吋_LCD的型號為RM-32LZ50,有做初步的檢測,24V、12V、5V、3.3V,都有出來,也無暴容的電容,AD板及高壓板也有補焊過,電解電容已更換,SMD鋁殼目測外觀良好,但,有奇怪的故障...
可開機,有過電,但是開機時如輸入源為有線電視時,會有聲音,但無影像,背光也不亮,按鍵反應緩慢
開機時輸入源為非有線電視時,會無聲音,無影像,無背光,按鍵失效,連開關都不行
開機時輸入源為所有輸入源的一種時(不知道那一種..),會有OSD影像,有背光,開關正常,但OSD異常如下圖..

AD板外觀:

該AD板型號:

文中異常的OSD:

小弟感覺應該是AD板故障,但故障的狀況不像是電容短路或是IC空焊(小弟的拙見..),上來請各位高手幫忙解疑,謝謝..

网友:
先檢查輸出到T-COM的電壓正常嗎
T-COM前的電阻量了嗎
看看大IC旁的 貼片電容電阻有無異樣
或電流不穩情形  ( 我懷疑是T-COM故障)

网友:
100% AD板故障
這款lg 款常見的問題
不知如何下手......買一塊比較快.
網拍上面都有.(買好有備品.才能放心的玩)

网友:
GM晶片上面哪幾個小電容換看看
我上次是哪樣修好的
提供你參考看看  好像是10UF

网友:
MCU 重新燒過 看看  也許 程序 有錯亂 拔起來燒一下 不一定就好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建議,目前的維修方向為:
先1.燒錄mcu
2.再更換10uf電容
3.t-con電壓檢測
4.更換良品
依進度再上來回報狀況,感謝各位的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