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表測量交流電流方式疑問?

楼主(2011-07-29):
緣由大至是這樣的..
手上一台125摩托車,大燈為12v AC 點燈18w*2=36W,想改單燈50W,
根據手上資料得知車發電機總電量約4A,大燈50W是推不滿的!

不過我想求得裝上50W之實際功率
只知依 功率 = 電壓 x 電流 (P = I x V)可換算,
但問題是點燈為交流電流,手上數位電表只可量測直流電流。

想到簡易方法是先用POWER拆下來D3SB60橋式做整流,但橋式輸出為不穩定「脈動直流」
看來很危險,先請教「數位電表量測脈動直流」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加電容濾波約需多大容量,單靠電容濾波後之近似直流可用電表量測嗎。

网友:
如果你的電瓶是健康的
你可以直接從電瓶那邊,接一條專用的電源,給你的改裝燈泡用
當然,電瓶一出來必須先經過10A的保險絲
之後再經過繼電器,此繼電器由原來的大燈開關控制
如此一來,你也不用擔心發電機電量不足的問題
因為N年前,迅光125我就是這樣改的,在使用上也沒出現過什麼問題

楼主:
車種發電機及整流方式都會影響總電量,我的車如果只有4A*12v=48W單推一顆50W燈泡是不夠的(實際計算發電量應更高),如果長期夜間使用電瓶一定沒電。且我不太想動原始發電線路避免修理及燒車的風險。

回到測量交流電流,如果能改其他燈系來推50W燈泡我想先試這方向,
但得先了解裝上50W後實際功率,或者能提供電表量交流電流的其它計算公式嗎?

网友:
都已經確定是12v的車種 & 50w的燈泡了
還真不曉得你要測試什麼

12V的電壓接上50W燈泡,不就是4.16666666666A嗎
你還要測試什麼呢?
測試直接接上發電機出來的電流嗎?那你就多買一些燈泡等更換吧
因為電壓還沒經過充電控制器之前,電壓會隨著引擎轉速高低,會有很大的變化
該車種如果輸出只有4A,不放心的話,就是把發電機的線圈改粗,以增加輸出電力

网友:
雄大正解~
回覆樓主,去借個勾表量~不用算,直接看電流!
或許改LED比較不用擔心負荷問題!

楼主:
重點在如何量測交流電流,非改裝,開頭就說明了..
根據手上資料得知車發電機總電量約4A,大燈50W是推不滿的
請教有人車只需大燈吃電。其他系統不需接發電能動的嗎???

我知道勾流表量很省事,可惜身邊借不到。
要改led是一下步,還是先得知實際功率,才能試算!

网友:
真是高手 .....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