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歌林37吋電源模組裡的一顆IC

楼主(2011-07-29):
歌林37吋電視   KLT-3753
電源模組編號 AEP001-24 REV:1
INPUT: 90~264V  3.5A
OUTPUT: +5VSB/0.8A    +5V/3A
               +18V/3A         +24A/6A
外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6128903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02713522
20PIN  DIP
作用 PFC+PWM
如圖
原始編號已磨掉了
上面貼一張看不懂的貼紙
可否查到 DATA SHEET
請各位先進指點

网友:
昨天修一台KOLIN 37" 也是AEP00??? 記得好像沒有24V 是120V !
等會拆來看看有沒有一樣的Chip...

网友:
那顆是TDA16888(PFC與PWM)做再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張大好久沒看到,還有在教人修電視嗎 高雄這裡聽說有不少人跑去學,學完後功力大增,佩服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在網路上找了五、六個小時
仍無法找到線索
感謝大方告知
由衷感謝小張大大指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現在待業中
高雄我教過的(上過我客程的只有2位)
你講的是哪位(因該不是武廟路那位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新莊仔路聽說面板故障維修有5成的功力

网友:
感覺型號是標示在貼紙底下,可能要把貼紙撕開才比較確定!!!

网友:
我這台 AEP001-120K  內部也是有一片模組上IC是刮掉的。
想必這零件與 小張大所提供的資料一樣

高壓是 120V ,少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貼紙撕下來也看不到任何字(出廠前就被磨掉了)
不過小張前輩已點出該IC的編號為TAD16888
經我與 DATA SHEET 核對無誤
再次感謝小張大大的指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熱心提供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