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的問題!

楼主(2011-07-29):
冰箱在運轉時,不時的發出卡一聲的音聲,而且是夏天最多次?冷藏室的青菜不能冰太久,因為它會結冰。它到底怎麼了?

网友:
庫溫正常的話
可能是離出風口太近@@

网友:
聲音的部分你的資訊太少很難答覆你,必須靠你自己觀察是壓縮機停止時所發出的聲音?還是從冷凍庫發出來的?觀察一下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比較容易發出聲響?冰箱型號是什麼?

冷藏室蔬果會結冰,這個問題幾乎3~4天就會有客戶反映,很多家廠商的說明書也都有寫到這一條,其實這是冰箱使用習慣和觀念的問題
冷藏室的最底層為甚麼要設計一個抽屜式的蔬果室?而且抽屜的上面為甚麼還要蓋一片玻璃?
小學的時候老師都教過我們,熱空氣往上升,冷空氣往下降,冷藏室的冷空氣都是從冷凍庫透過風扇馬達抽風抽過來的,冷度大約 -15度~ -20度之間,大部分都會降在蔬果室上面的玻璃表面,然後再透過玻璃利用輻射傳導原理(這樣解釋不知正不正確),將蔬果室內的蔬果冷卻,這樣蔬果室內的溫度大約可保持在7~8度左右,那為甚麼是蔬菜跟水果?因為蔬果內的含水量比較大,因此必須另隔一個空間給它存放
最底層的玻璃表面平均溫度大約在-3度左右,如果蔬果直接放上去當然會結冰,大部分的消費者都會反映:蔬果室那麼小怎麼放?沒辦法當初買冰箱時為什麼不買大一點呢?不然就買三門冰箱它有獨立的蔬果室
但是已經買了只好想想別的法子了,改變習慣將放不下的蔬果往上移幾層,不要放在最下層的玻璃上,再將冷藏溫度調高一點,這樣會改善一點

网友:
會不會是冷媒系統有水份
如果這台冰箱有動過冷媒系統
那這個可能性會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