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POWER COLOR X1950 PRO 破圖維修~~失敗(3)

楼主(2011-07-29):
POWER COLOR X1950 PRO 正面
背面
開機破圖字型都花了
WINDOWS 下有小小的雪花
拆開散熱器
顯晶正面
顯晶背面
上黑晶爐加焊
加焊後顯晶正面
加焊顯晶背面
開機BIOS下 花屏
WINDOWS 下比加焊前畫面更慘!!
唉~~不是每一片都成功!
把BGA功力練好,再來重新植球、迴焊吧!

网友:
你好像搞錯維修方向,這是記憶體顆粒故障,你應該先在dos模式下跑測試程式, 判斷哪裡故障再來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請教如何判斷是顯晶、記憶體的問題?

网友:
一代王卡....
ATI的先用MEMID跑跑看....先確認記憶體有沒有問題....
以這張卡目前的狀態,還有機會修復....

网友:
樓上已經有說明,其實修顯卡不一定是顯晶, 顯存出狀況也很多,我是由你拍的圖片來判斷應該是顯存,因為顯存如果故障就會出現亂碼 ,但實際上還要再DOS模式下跑程式側看看

网友:
請教一下,小弟有張 Geforce 9800 的顯卡,如果安裝原廠驅動程式後,只要跑影像類的程式,例如 PhotoShop,Media Player 就會破圖,然後當機

如果驅動程式改成 標準 VGA,就不會當機,但是顯示速度就是很慢,可能是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B: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to kaijay 大..

不好意思,小小提醒一下。

看了你幾篇回文,幾乎都是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此類的回文。

個人建議一下,這類回文對原 PO 者幫助不大,或許想對原 PO 者一些鼓勵,但個人想這應該無所助益。

不妨以其它行動回應鼓勵,例如 “加分”,kaijay 覺得如何 ^_^

网友:
其實我在維修上也不是保證百分百成功,只能說修得愈多,經驗愈丰富,成功率就高了。所謂 “失敗是成功的媽媽”,對吧!

wayne0936 大 PO 了不少相關的維修分享,一定對很多人有所助益的。

TH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kaijay 大..

不好意思,小小提醒一下。

C大~先說聲抱歉~好的維修有加分拉!!至於回復~~小弟初學(需要各位大大教導)!!也不知道怎樣維修方向~~總打謝謝大大或是感謝!我會在修飾一下..謝謝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17869-1-1.html
這有寫
"實際維修範例區是給各位朋友分享維修成功或失敗案例的地方,其它的文章請不要貼在這裡,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最好是圖文並重,讓大家看過之後印象深刻。
有其它問題也歡迎提出。"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大您好,小弟手邊有一張 ATI 2600XT 也是類似問題!不知道該如何下手呢?MEMID好像又有區分版本!

网友:
之前手上也有一塊相同的卡,當時故障是卡正面右下GPU供電數位VRM過熱導致異常(最後因為還在保內,換了一張非D-VRM設計的卡,裝在備機用到現在),建議也可以檢測看看

网友:
我自己碰過的花屏有些是記憶體問題..
當然也有碰過BGA空焊的...
另外也是其他的(電容或是電阻阻值錯誤或供電問題)

我現在會2個接頭先測一下...
也有碰過d-sub花掉..DVI確都正常...

還有開機亂碼..進XP到裝好驅動都是正常...
vga的記憶體可以先測一下..可以確保修理的對像~

一開始板大的問題個人認為晶片和記憶體應該都正常...
花的不嚴重..不過弄成現在這樣就比較麻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你和狼大的指導!繼續查修下去!

网友:
這情況..記憶體顆粒出問題的機率比較大吧...
先加焊記憶體顆粒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大大指導,想請問一下,r5memid 的指令,如何將檢測後的記錄存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大大指導,想請問一下,r5memid 的指令,如何將檢測後的記錄存檔? ...

...阿~~~~挖阿支.....我都只測試N系列的..用PCI顯卡帶...
A系列的~~我沒玩過.....

网友:
命令列可以在dos下打r5memid/?
就會出現了說..
一般不是都打R5MEMID –NOCFG –GENREF –LOG *

我也不太清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