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還沒到 怪事出現.. (自己遇上怪nb的報告)

楼主(2011-07-29):
小的昨天接到客戶電話 說他辦手機綁約入手的小筆電 變壓器掛了 他上網找不到那個
希望小的幫他看看買不買得到...
小的到場看了一下 是台ESC I-Budder v10is1
接上他的變壓器 小筆電的燈號沒反應.. 直接按開機 電池燈號閃一下就沒了..沒有開機動作
帶回家測試結果 先用小的自己的變壓器接上 可正常開機使用 看了電池是沒電了 3% 小的先幫他更新一些東西順便充電..
等到充滿100% 關機 拆掉變壓器 開機又是電池燈閃一下 又裝上變壓器 開機正常 小的先假設電池可能掛了
在開機下直接拉掉變壓器.. 居然沒事 沒關機 而且又用上網用了半小時 也沒出問題...

想請問大家 小的見鬼了嗎... 電池己充滿 不接上變壓器 卻不給開機的筆電..
今天明明才農曆 6月29...

网友:
要不要做個電池校正的動作???

网友:
現在的筆電應該沒有電池校正程式了...

這種狀況如果連續好幾次...就比較可疑...

如果只有昨天一次...

那應該是屬於某碰到髒東西...

我也常碰到說...

楼主:
哈 小的這次臉丟大了.... 小筆電在沒接上DC 的情形下 開關要按著2秒後才會開機...
應該是防止誤觸的功能.. 因為他的電源鍵在旁邊 不需打開LCD上蓋 就可以按到..
習慣別的牌子 卻一時沒想到 他還有防呆... 真是呆了

网友A:
pchappy大您把電池拆掉再重裝看看....
不知道這樣能不能解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happy大您把電池拆掉再重裝看看....
不知道這樣能不能解決掉。

早上有試過一堆我想得到的怪招 只差沒拆了他 電池我也拆下過 看過他的接點還很漂亮..
畢竟客戶只說了他變壓器壞了 也沒說是摔壞的
反而是他女兒偷偷跟我說 是媽媽在用的時候... 把變壓器掉到地上... 之後就聽到媽媽說他的小筆電不會充電了..
害我還以為還有別的問題 差點拆下來看有沒有爆爆牌電容..再請出我的TQ-95..
還好沒真的給他處理下去..就發現自己被防呆給玩了.. 不然拆下去就搞笑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上有試過一堆我想得到的怪招 只差沒拆了他 電池我也拆下過 看過他的接點還很漂亮..
畢竟客戶只說了他變 ...

不過換作粗工........肯定直殺電池供電線路n_0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換作粗工........肯定直殺電池供電線路

小的沒急著拆的原因是..已開機後 拔掉 DC.. 以電池纔續供電 看起來又是正常的 用了半小時左右沒事啊~
所以考慮了一下 就沒拆 決定先試一些想得到的地方 再加上 客戶沒提到有這問題 是小的無意中發現這個情形 一時以為可能是個怪問題 ..  所以先po上來看看有沒有大大遇過 以及看看有沒有什麼可能思路...
想不到 到了下午 打算再試不出來 就打給客戶說明一下 再問一下要不要拆 小的也怕拆壞..
因為"本來是好的" 怕的是萬一拆完被小的搞死了..就死定了

覺得可能見鬼了...先讓自己冷靜一下 重新整理思路 不要太衝動 以免闖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的沒急著拆的原因是..已開機後 拔掉 DC.. 以電池纔續供電 看起來又是正常的 用了半小時左右沒事啊~
所 ...

真的不能太衝動~~~~
粗工常做些傻事~
要好好向您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能太衝動~~~~
粗工常做些傻事~
要好好向您學習了~

如果他本來就有問題 客戶也同意死馬當活馬醫 那小的就敢給他拆下去了..
話說 反正他也換新變壓器也交還給他了.. 所以...
他那壞掉的變壓器.. 也在我粗殘的拆開過程中 爆裂... 一拆開 掉出了2個小零件..
明顯是被我打壞 打到分屍... 在還沒完全拆開 就丟一邊去了 哈~

對己經壞掉換下來的東西 小的就會很衝動的給他拆下去了= =
反正拆壞不用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