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 yh-303tr

楼主(2011-07-29):
清出陳年電表
請問這個電表值得修嗎?
有很多銅綠

网友:
古董耶,就算不修,擺著看也爽呀…呵

開個小玩具笑,別介意

說真的,還是修一修比較好啦。

网友:
老電錶耐操又耐用
能修還是修起來比較好啦

网友:
修 ! 新的指針電表 都在偷料  沒有舊式好!
1. 表頭
        新式指針電表[表頭] 沒有阻尼 當指針滿轉時 會撞到底 釋放開探棒後 指針迴轉時 再撞到底一次
        舊式指針電表[表頭]   有阻尼 當指針滿轉/和回復時 有緩衝 對表頭有很大保護作用
2. 電路
        都一樣 了不起新式指針電表 多一些花俏而不常用的功能
3. 零件
        新式指針電表 開始使用SMT 電阻零件
        舊式指針電表  使用傳統電阻零件
        有差別嗎? 有!
              指針電表 常因為操作失當用錯檔位燒毀內部分壓電阻
        最常見 用電阻X1 (X10)擋 去量AC電壓檔 使19歐姆1%電阻燒毀 變數值
         ( 一般 大部分 都是 拿18歐姆5% 暫代  或是 20//390 1%)

        新式指針電表 開始使用SMT 電阻零件 空間不夠傳統電阻焊接
         SMT 電阻 一般不是那麼好拿到手
4. 轉盤(波段開關)
               舊式有銅綠是吧 連簧片 一起清理後 壓一壓回簧片 比新式指針電表 結構可靠的多

网友(2011-11-25):
圓形接點端子 是厚片的金屬片 很難磨損
現在的是 電路板銅箔當圓形接點端子 若經常使用 易造成磨損
我已磨壞兩台電表
這個是古董級的電表 好好的維護它
照 SIMON1016大 的方式 將圓形接線端子 的銅綠清除後
再塗一層 潤滑油 做保護 將來就不易再生銅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