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 Neo2-P 除錯碼卡DD

楼主(2011-07-30):
型號:865PE Neo2-P
BIOS:AMI
問題陳述:主機板的外觀無燒毀或變色的痕跡(因為版底為黑色所以看不出來),
              而開機測試時除錯卡顯示DD,查了該代碼的定義為
              "檢查PCI插槽,BIOS電路,I/O電路或時鐘晶片"
              除錯卡上的RESET,IRDY與FRAME皆有效
              主機板也可跑碼,但就會卡在DD,而在該代碼之前是FF(檢測無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哪裡有問題!?
              還是有哪位大大有碰到相同的問題呢!?
              因小弟資質駑鈍,不知該如何下手.

网友:
如果測電壓都正常 , 那就有可能是 CPU 座空焊 , CPU 風扇先不插壓著 CPU 開機看看是否可跳到 2A 如果可那就是空焊了..回焊或重新換一個cpu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os大的回覆

按照大大的方法測試過還是不行,也是卡DD
除錯卡也沒出現"2A"這個代碼
整塊主機板並未找出有溫度過高的IC或MOS
這塊不插記憶體會擋E0,有插就過E0直達DD
目前就BIOS未檢測,因為怕搞壞

网友:
如果是跑DD代碼,請先量測一下USB,如果有異常,有可能南橋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你敘訴過之前有 FF 然後又會動到 DD 所以我才會請你壓壓 CPU 看看..
E0 是記憶體沒插正常碼
那有刷過 BIOS 嗎? 試著用燒錄器刷一次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跑車大的回覆

小弟有量了對地阻值,大都接近100歐姆
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因為有參考一些舊文,但好像都沒看到USB的對地阻值為多少
還是小弟沒認真的找而沒發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真的有試過了,連啞鈴都拿來壓了,應該夠重了吧
但還是不行也是會跑到DD就卡住了
小弟檢測CPU是有電壓,I/O部分也有測到CPU電壓

BIOS部分,因為小弟目前無燒錄器可燒
所以無法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