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設定兩台無線IP分享器對連!?

楼主(2011-07-30):
小弟有一個問題,想請教站內各位大大!
就是小弟手邊有兩台無線的IP分享器(A跟B),想要放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我想把A接在VDSL的數據機上當撥號且配發IP,
而B想放在客廳當純AP使用,然後再接一台桌上型的電腦(有線),
不曉得這樣子的方式,在B分享器下要怎麼設定?
才能讓A發送訊號讓B接收後,透過B配發IP給桌上型的電腦使用?

                            VDSL
                                                     │
                                                     │
                                                     A《─────》B
                                                                        ↑
                                                                        │
                                                                        │
                                                                        ↓
                                                                    桌上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有一個問題,想請教站內各位大大!
就是小弟手邊有兩台無線的IP分享器(A跟B),想要放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

您要確認一下.當 bridge 的 "AP" 是不是還能當 DHCP Server 喔。

网友B:
做bridge 的AP裡要有WDS或B端要能設定為AP Cl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確認一下.當 bridge 的 "AP" 是不是還能當 DHCP Server 喔。

我不太懂逃兵大的意思耶!
逃兵大所說的bridge是我的A分享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bridge 的AP裡要有WDS或B端要能設定為AP Client

大大的意思是兩台都要有WDS的功能嗎?
我有在B端設WDS,也有抓到A端的,
但是我去看B的發送及接收的訊息,只有發送出去,
但是沒有收到A端的訊息!

网友:
兩端先不加密,對連後正常再鎖,bridge模式用WDS協定不要亂設定,最好2臺是一樣機型

楼主:
嗯~~
謝謝大大們的意見提供~~
有空再來試看看~

网友:
先檢查你的ap 有無 wds 的功能
如果有
1.先確定 a ap 可以正常上網操作
2.設定 wds 功能.(每個廠牌設定的方式都不一樣.所以要看你的是什麼牌子的)
3.要把 b ap 的lan ip 設定同網段並關閉 dhcp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