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ndroid手機

楼主(2011-07-30):
最近朋友給了隻智慧型手機ASUS A50.
這也是我第一隻Android手機.
摸索了兩天.好像蠻好玩的.
有沒有那位版大可以來個Android教學.
比如說桌布要放在那個檔案夾.軟體.遊戲.影片又要放在那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朋友給了隻智慧型手機ASUS A50.
這也是我第一隻Android手機.
摸索了兩天.好像蠻好玩的.

我現在沒用手機,找了一下,以下網址有使用手冊及快速啟動指南,給你參考一下:
http://www.garminasus.com/zh_TW/support/a50-manuals.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用同步軟體去把東西裝進去囉!同步軟體會告訴您要把東西放哪邊,或是會幫您分類好。

网友A:
我現在在玩的是 Android x86 http://www.android-x86.org/documents/virtualboxhowto

网友:
android能指定目錄的東西不多哦~ 內建是沒有『檔案管理程式』,建議在android market上找一個叫ES檔案管理xxx的軟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現在在玩的是 Android x86 http://www.android-x86.org/documents/virtualboxhowto

Windata,你玩的東東很多吔。

這個連結的資料滿有用的,來研究一下。

^_^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會直接由手機wi-fi連線經由內鍵market下載
https://market.android.com/?pli=1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都可以。market是下載相關的app來用,如果想要下載一些音樂或圖片進去,或是把東西從手機下載到電腦,那就要用藍芽或是連接傳輸線用同步軟體去弄了。
這邊是手機原廠提供的東西。可以試試囉!
http://www.garminasus.com/zh_TW/support/a50-update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現在在玩的是 Android x86 http://www.android-x86.org/documents/virtualboxhowto

這個東東所用的硬体(用來虛擬 Virtual Box)好像有特殊的規格。

一般的 DeskTop 主機無法正常使用,請教 Windata 你用的系統是?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目前我試過 windows 7 下的 virtual box 可以正常使用
沒有特別改過硬體規格,只用原本跑 linuxmint / ubuntu live dvd 的硬體配置,就可以跑囉

應該不會太難搞定的,連我這個菜鳥都可以玩的很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