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壞掉應該會...

楼主(2011-07-30):
記得看過一篇LM開頭的關於OP的文章,現在
我碰到了...大家看看我的思路對不對...

GAMMA電路中階梯電壓透過一連串的電阻達成
分壓成各個OP的基準電壓.......現在,這個OP本
身的VCC正常,輸入的基準電壓也有,但是輸出
值卻不對........

經確認後發現其實應該功能正常,因為輸出端與
基準電壓一致....換言之那就是基準電壓錯了才讓
OP輸出的電壓錯誤......

所以這問題應該是基準電壓錯,OP運作正常...
大家說阿捏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記得看過一篇LM開頭的關於OP的文章,現在
我碰到了...大家看看我的思路對不對...

把它拿下來,給電之後,看它的”反向”測試是否正常。
不過。。。。我也說過,先懷疑被動元件,再懷疑主動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拿下來,給電之後,看它的”反向”測試是否正常。
不過。。。。我也說過,先懷疑被動元件,再懷疑主 ...

反向測試?.......不懂ㄝ~
煩請逃兵大賜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向測試?.......不懂ㄝ~
煩請逃兵大賜教....

在你不接回授的狀態下。
它會呈現反向”無限”放大
通常由這個可以去判斷它是不是還正常。

另外。由於OP的輸入端的阻抗都很高。(可以”假設”OP不在時跟在時的訊號是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量你的輸入端看看給它的輸入訊號是否正確。由這邊可以追查被動元件過來的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不接回授的狀態下。
它會呈現反向”無限”放大
通常由這個可以去判斷它是不是還正常。

我有把OP的基準電壓與輸出做比對,發現是一致的....

不接回受惠呈現反向"無限"放大.....這意思我不懂

意思是不接回受,輸出會一直高......是這意思嗎?
例如基準電壓是1.5V,若OP正常輸出端也會是1.5V
如果回授不接,OP會一直讓電壓升高?

如果不對...希望逃兵大別昏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把OP的基準電壓與輸出做比對,發現是一致的....

不接回受惠呈現反向"無限"放大.....這意思我不懂

你把電路圖畫出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我試試看喔...

楼主:
順便確認一下....

PCB上的零件編號為C開頭,元件則是SMD  2pin
上頭Mark為C475 I....有一槓

這玩應該是SMD二極體吧? ....不是如零件編號C~(電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471大,那是電容,4.7uF。有一槓,那是正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471大,那是電容,4.7uF。有一槓,那是正極。

S大~恭喜你得一票(我自己這票)....

今天我一直在研究手上這份電路圖,看看實際上與這份文件出入
有多少,結果我發現了這個問題。首先,我按照在這學的技巧先
查詢SMD Mark Code書,然後我發現沒有"C475"的code,只有C47
這個code。C47查詢的結果是顆穩壓二極體,與我手上這份電路圖
中的標識"符合",卻與實際電路上佈局的衝突。因為元件編號以C
為開頭,應該是顆SMD電容才對,而電路圖卻以"TC"為開頭符號是
"二極體"......

於是我用二極體檔測量,發現雙向導通而且不只一顆,若當電容打
對地電阻則正常沒有擊穿,我第一次碰到長這樣的"電容"......

把我搞混了...不知道它是電容還是二極體,查詢二極體規格書上頭
"剛好沒有"提到打在上面的"code"是啥,之前查都會看到這類資訊
好讓我判斷找對身份沒(打印code與規格書上的相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恭喜你得一票(我自己這票)....

今天我一直在研究手上這份電路圖,看看實際上與這份文件出入

唉......我朋友的徒弟說是電容, 那就是電容....別跟他爭了。

給您個網頁,您看看像不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31032004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點像...但是號碼不符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點像...但是號碼不符

他只拍個樣子給您看。你還真不相信呀。
那再來一個好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951692327
這就是實體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啦我相信了啦.....最主要是尺寸不同,它比較
瘦小,尺寸跟SMD二極體一樣.....所以我才......

照片中那麼大的尺寸在那塊板上就有了...

今天一直看那排串聯的精密電阻...很慘的是某些
標示的code都糊掉了,得用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時真的會鉭電跟二極體分不出來.....兩個弄得外觀很像。

那一串精密電阻,可能是排R-2R的樣子。如果是,那就好辦,如果不是.....就傷腦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R2R....是58B這種精密電阻....上頭標示的數值都糊住了

58、68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
現代聰明板GAMMA電路

現代聰明板GAMMA電路

這GAMMA電路圖來了,左半邊的V1、2、3、4、5都有輸出,右半邊的V6
、7、8、9、10就沒輸出了....

V1、9、8、10同一個OP控制(5420CR)

V6、7同一個OP控制(OP262)

V2、3、4、5同一個OP(5420CR)控制,這顆正常輸出....

5420CR與OP262_VCC、VSS正常,基準電壓有輸入,輸出

,但基準電壓值似乎不對.....所以輸出的電壓也不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C:

a471大您誤會小弟我所指的了!
我說的是這個.....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istor_lad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GAMMA電路圖來了,左半邊的V1、2、3、4、5都有輸出,右半邊的V6
、7、8、9、10就沒輸出了....

OK. 你這個電路的OP是用來當"電壓隨偶"....
也就是說它的+ 輸入跟 輸出會是相同的電壓.

以最上面那個.你應該可以在 3 跟  2 量到相同的電壓值.
以此類推.......

如果 3, 2 的壓值不同.那找OP.
如果3 沒電壓. 那找找它來的電路.....看那邊沒送過來......

結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如此,謝逃兵大指點....

另請教....倘若OP262、5420CR故障可以用
常見的LM358/324來代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如此,謝逃兵大指點....

1.看腳位.
2.看工作電壓。有的是單電源有的是雙電源.
3.....照這個看,它應該只做參考電壓吧。如果只做參考電壓....我都隨便用.

网友:
說真的...
我從頭到尾...都看不懂你們再說什麼....
也因為這樣...才沒人參與討論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順興大哥您若是修T-con的「嘎瑪 」電壓,就會看到這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順興大哥您若是修T-con的「嘎瑪 」電壓,就會看到這個了。 ...

我說的是....你們怎麼知道如何直接測量放大器的電壓.....
如何測量比較器的電位或是電壓....
一些基礎沒打好的人...你怎麼知道~~
他出來的電壓是高還是低..

而且~~電壓幾V以上才算高..幾V以下才算低..
高準位跟低準位怎麼看..怎麼測試..

我問了這些..應該有一堆人傻眼了吧....
應為~~不知道我在問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說的是....你們怎麼知道如何直接測量放大器的電壓.....
如何測量比較器的電位或是電壓....
一些基礎沒 ...

我是不知道你們在說的是什麼東西啦。
不過......它就是這樣的東西而已。。。。。。。。
當 Vref 的"隔離器"....沒有什麼 GB 值的考量....就隨便用一用......
因為 Vref 理論上沒什麼變化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希望不是OP壞了,這東西不好找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GAMMA電路啦~~那台修半年了問題超多

唉~誰叫我運氣不好,都是撿特別硬的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希望不是OP壞了,這東西不好找咧..

OP不好找???
不會吧....學生用最多的741.....好像不用10元就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OP不好找???
不會吧....學生用最多的741.....好像不用10元就有了.

就跟你說.....他在問什麼...
你們在回答什麼...
沒人看的董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跟你說.....他在問什麼...
你們在回答什麼...
沒人看的董阿....

看得懂的都在一邊偷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跟你說順興大不是地球人n_134|....他都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n_135|

等一會兒他就會回火星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說要同樣封裝的OP啦,不然怎麼焊上去...
我問個白痴問題.......

那排串聯的精密電阻如果我沒拆下來量阻值,應該還是可以
量出來對吧.....上頭標示都糊在一起了某些電阻無法辨識打印
字體..

网友B:
回复 网友C:

OPA的輸入阻抗趨近於無窮大,所以那些電阻可以不用拆下即可量測其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OPA的輸入阻抗趨近於無窮大,所以那些電阻可以不用拆下即可量測其阻值。 ...

那看樣子我得驗算一下原廠設計了,看文件中標示的各
電壓是否正確....透過電壓來概算分壓出來的基準電壓是
否正確...如果精密電阻誤差過大那就得換電組了.....

而且就電路來說,開頭的第一個分壓結果錯誤後面全都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希望不是OP壞了,這東西不好找咧..

真的是OP262壞了.
不好意思,不是不想跟你講答案,
我的目的就是要你先研究一下
OP在GAMMA電路裡扮演的角色,
這樣才有意義,以後遇到類似電路,
很快就可以找出故障零件.
再給你一個方向:
IC302 OP262是控制VCOM電壓,
如果測量VCOM電壓太高或是太低
可以調整VR校正,如果校正後電壓
會飄移,那麼就是IC302故障,這個電壓
一定要非常穩定,VCOM電壓3.5V.
再來就是測量V7測點,電壓要在2.5V,
V6測點電壓要在3.5V,如果電壓不對,
那麼就是IC601 OP262故障,這是GAMMA
電壓,由OP262控制,電壓同樣不可變動,
VCOM電壓以及GAMMA各階電壓都不可以
飄移變動,這個理論適用在任何的T-CON
電路,這樣的解釋希望你能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海洋大賞魚餌....
跟您回報一下....目前VCOM已經修復,原本無輸出
後來跑線路查出是保險電阻虛焊,補焊後已經穩定
輸出3.47V(技術文件說3.60V?)

GAMMA目前測量點狀態如下...
V1=8.1V(8.33)
V2=7.02V(7.22)
V3=6.5V(6.69)
V4=6.18V(6.36)
V5=5.43V(5.60)
===========
V6=0.49V(3.58)
V7=0.05V(2.54)
V8=0.67V(2.11)
V9=0.47V(1.47)
V10=0.08V(0.24)

PS.()內是文件中稱的原廠值

那VCOM、GAMMA電壓誤差值可以有多少?
看其他廠牌的文件是+-0.2V

若要更換OP262、5420CR可以用常見的LM3系列代換嗎?
還是得用某些特殊規格的OPA?

网友F:
V6,V7電壓明顯錯誤,所以可以大膽
假設IC601已經故障,這顆OP換掉
後面的電壓應該會正常了,
我沒換過其他型號的OP,因為
OP262的包裝超迷你,其他的型號OP
不好焊接,我都是換原來規格的OP262.
你再找找看台灣有沒有人賣這顆零件,
萬一買不到,我這裡找找看是否還有庫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V6,V7電壓明顯錯誤,所以可以大膽
假設IC601已經故障,這顆OP換掉
後面的電壓應該會正常了,

海洋大~~

我有量IC601的非反向輸入端的電壓(V+)
似乎有問題ㄝ,應該V+的電壓=輸出端\
反向輸入端電壓。
如果是OP262壞掉,應該V+端的電壓是
正確的才對,現在則是連V+端電壓都不
正確....我懷疑分壓電阻串的精密電阻可
能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樣子我得驗算一下原廠設計了,看文件中標示的各
電壓是否正確....透過電壓來概算分壓出來的基準電壓 ...

看吧...不是沒人看得懂吧。

我可以退下了吧。
我只能依它的動作去講解。我沒實際的東西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樣子海洋大摸過這一台唷.....
這台聰明板的組合有很多不同品牌
型號的分身,大概僅有MCU內容、
外殼不同而已吧....

這台我搞超過半年了,因為他不同於
常見的設計,加上我第一次摸就摸到
大白鯊....非常艱難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除非OPA掛掉去把電阻上的電壓拉低,不然OPA對於那些電阻的分壓影響不大。
可以確認的方法是.....?a471大您可以想看看,既然OPA輸入阻抗趨近於無窮大,那麼現在IC601的V+電壓不對,那要如何做?就要看您了。

网友F:
您說VCOM電壓是正確的,那麼VCOM的OP262
可以確認是好的,把VCOM的OP262跟GAMMA
的OP262對調,3分鐘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這塊面板我大概修理超過200片以上了,沒遇過
電阻掛掉的,都是OP262故障,除非是人為故障,
電阻壞的機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說VCOM電壓是正確的,那麼VCOM的OP262
可以確認是好的,把VCOM的OP262跟GAMMA
的OP262對調,3分鐘就可以得到 ...

200片?...果然是高手!
難怪你這麼熟悉.....

另外一些數據提出來請你幫我鑑定一下是否正常..
測量點如下:
AVDD=8.42V
ISW=4.93V
VDDSG=3.26V
VDDC=3.27V
STV=0V
STVD=0V
SPOL 0.2V
IOE=0V
IDE2.68V
CPH=1.69V
IMCLK=1.73V
右側小PCB上頭的
MPOL=1.66V
SHC=1.63V
STH=0V
CPV1.61V
以上似乎是時序晶片的控制訊號,這我還沒學過
請你幫我看看是否異常...(那些0V的應該不對吧?)
================================
VCOM=3.47V
VON=23.8V
VOFF=-7.99V
VMLG=21.2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除非OPA掛掉去把電阻上的電壓拉低,不然OPA對於那些電阻的分壓影響不大。

打OP262的V+對地電阻?

网友E:
挖...終於有人跳出來說出正確的電壓了....
理論~~歸理論..
但實際上的動作該如何正確的電壓值..
我ㄧ開始就是問這各阿...
最高最低的電壓是多少?

而且GAMMA的電壓是固定的吧....
一但比較之後有錯...就是該換....
前面的精密電阻..看電路..是可以直接測量好壞的阿...
只要電阻都沒問題...
電壓都有進入電阻...那OP就肯定有問題ㄚ
要不然就跟逃兵大說的想辦法隨便找一顆OP
裝上去測試看看阿..
既然都會看電路了..改裝依下..應該難不倒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挖...終於有人跳出來說出正確的電壓了....
理論~~歸理論..
但實際上的動作該如何正確的電壓值..

....順仔....OP的功能不是做"比較"而已.........

它的電壓....依電阻分壓就可以算出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順仔....OP的功能不是做"比較"而已.........

它的電壓....依電阻分壓就可以算出來了..... ...

是阿~~~但用在比較電壓方面..居多....

要用來分壓~~說真的~~我都忘記怎麼玩了..
數位電子學的書在我旁邊...
但..早就都忘光了..等有用到..再來用搜尋...
找到相關使用技巧~~在來~~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阿~~~但用在比較電壓方面..居多....

要用來分壓~~說真的~~我都忘記怎麼玩了..

op 不玩分壓的。。。。。。分壓是電阻的功能.....

這邊的OP是用"電壓隨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 不玩分壓的。。。。。。分壓是電阻的功能.....

這邊的OP是用"電壓隨偶"....... ...

??????頭上一堆問號.....

請問逃兵老師...什麼叫做電壓隨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輸出OUT有跟V-(反向輸入)相連....

這時候OPA的V+會等於V-

以我這案例來說,我發現某顆OPA的確
有輸出,但是基準電壓本身就不正確了
所以輸出的電壓也不正確...

楼主:
目前最大的困難就是那些小芝麻大的精密電阻上頭
標示的數字糊在一起了啦.....

我得用猜的來算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最大的困難就是那些小芝麻大的精密電阻上頭
標示的數字糊在一起了啦.....

你可以自己去算它們呀.
利用分壓去計算.
把電路上一條到底的那一串抓出來.
其它的都是為了低通等等所加的元件.就先不管它。

因為你已經知道它分壓出來的值是多少....就可以這樣自己去處理就好.不必去看原來的阻值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按這公式對吧?

Vn=Vcc*R2/(R1+R2)

楼主:
誰可以指導一下如何算出"一連串"電阻分壓的算法?
我沒算過兩顆串聯以上的電路...sorry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471大您的53樓公式再衍伸一下,R1+R2這些換成一大串電阻相加(全部電阻),而上面R2,則是從「地」上來開始,看幾個電阻,一直串到您要算的那個電阻,也是全部加起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電壓隨耦,放大增益等於1,輸入等於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電壓隨耦,放大增益等於1,輸入等於輸出。

怎麼看放大增益???
看+還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看負的。
原本拉回去負輸入的電阻變成0,1加0等於1,增益等於1。
http://content.edu.tw/vocation/e ... ltage_follower.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看負的。

....輸出....等於...輸入......
也就是..可以用來當...開關.......
也可以用來當保護用的電路.....
是這意思嘛?

最主要就是緩衝電路?
這樣就有各問題...
負壓開路..沒有等於1的回授電壓..還是可以導通嗎?
還是說..幾秒內..沒偵測回授電壓..就不會倒通了?

說也奇怪..OPA..不是用來作為訊號放大的...
怎麼..變成用來做為緩衝使用?..

這等於1...是不是大於1..也會有放大電壓(訊號)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輸出....等於...輸入......
也就是..可以用來當...開關.......
也可以用來當保護用的電路.....

好吧....那我問你.....OP 的 +/- 兩端的電壓有個什麼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471大您的53樓公式再衍伸一下,R1+R2這些換成一大串電阻相加(全部電阻),而上面R2, ...

感謝S大~收到!

順便回報一下......測量點V1~10各分成兩段串聯電阻,每五個測量點
為一路,最神奇的是這兩路的總電阻值居然相同,都是3.28K...

我怕真被海洋大說中...OP262、5420CR掛了...
這兩個我買不到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我問你.....OP 的 +/- 兩端的電壓有個什麼特性?

不知道......以前只知道一近一出...
就是不曉得...有什麼作用...
真要去瞭解....我還要去把詳細電路圖挖出來..
有點累耶...

就是應為有很多地方還不懂..裁紙會改電路..
不會做電路....也裁紙造就...我只會維修...這技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大~收到!

順便回報一下......測量點V1~10各分成兩段串聯電阻,每五個測量點

你要是空間夠.還想玩的話.
每一個都改用一個LM317去調出它的電壓也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您囉!
兩路的電阻值是會相同的沒錯,因為分壓的間距要相同,才能出現不同階數所要的電壓值(電壓的差距要相同)。
可以找看看有沒有運算放大器可以換(封裝、腳位、工作電壓同,這樣就大致OK),也不用完全要原型號去換上去。
逃兵大告訴您可以自己改電路去玩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因為它負回授的電阻是0,也就是短路了,那樣輸入和輸出都綁在一起了,所以是相同的。

沒有回授的話,會是比較電壓了。
會變成緩衝....還有一個因素,要加強推出去的電流。OPA的功用蠻多的。
大於1的話,就有放大的效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邊是有LM358、LM324....但不知道可不可以
代換,雖然他們是單電壓運作,腳位也相容,但
OP262他們有個軌對軌-1XMHZ的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因為它負回授的電阻是0,也就是短路了,那樣輸入和輸出都綁在一起了,所以是相同的 ...

....推電流.......
看樣子..我大致上知道怎麼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因為它負回授的電阻是0,也就是短路了,那樣輸入和輸出都綁在一起了,所以是相同的 ...

推電流???觀念錯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邊是有LM358、LM324....但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們先把三個元件的 data sheet 準備好。這樣要讓別人來參考比較容易。

首先,我先回答什麼是您所說的"軌對軌"。
大家都知道電晶體等等的輸出,大多會跟你給的電壓之間會有個差距是約 0.2~0.7V
所以,你的訊號輸出不會跟你的供應電壓一樣大。
也就是說,當你輸入了 +-5V 的電源電壓時,它的訊號震幅也許只能到 +-4.5V 或是更低 +- 4V.
當然,在數位上,我們都會有一個高低值,只要高於某個值,我們就當做是HI。相對的低於某值,我們就會視為LOW。
所以,在數位上,我們並不會有什麼應用上的問題。
只有在類比上,會有些問題。不過,這只是你對它不爽而已,我供應了你12V,你怎麼只能震到10V.....ETC的問題。
當半導體進步到使用MOS/FET...而不是用電晶體時,它們的訊號輸出,就可以很接近你供應的工作電壓值。
而這個就是您所提到的 軌對軌......Rail-to-rail output swing

再來,我們來看到在一個"電壓隨偶"的OP選擇上,唯一你要考慮的是什麼?
它的"反應速度"。
而它的反應速度由那邊來看呢?由  GB 值來看。
什麼是 GB 值?G = Gain (有人說叫做放大率),B = Bandwidth (你的訊號頻寬)
而每一顆 OP 的 GxB 是一個"定值",比方說您提到 OP262 是 15 MHz,就是說當它的放大率為 1 時,它的工作頻率可以達15MHz。
PS. Q:何時工作率為 1 ?ANS:當電壓隨偶器時。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324 的 GB 等於 1MHz
358 的 GB 也等於 1MHz
那是不是表示它們比較不良?
理論上是。
不過,我們再來看一下電壓隨偶的用途上。在這個案例,是為了什麼?
為了產生一個"參考電壓"。
那我們要把話題轉移到什麼叫做參考電壓了。
參考電壓,我們希望得到一個很穩定的"直流"電壓準位。
我想,這個話很通俗,應該看得懂吧。
那再來一個問題,直流電壓的"頻率"是多少?
如果答案不是"0"的,請自己讀一下基本電學。

好了,那我們由參考電壓的頻率(理論上為0)跟你的放大率1算下來。你的GB值是多少?有沒有大於1MHz?(忘記 1MHz 了嗎?它是 324, 358 的規格)
如果沒有,那就表示你可以使用這兩顆來用在這個地方。

以上的說明,如果有意見的,可以提出來討論。
這是很多年前讀過的書了。

楼主:
感謝逃兵的說明.....看樣子我應該可以用358/324來取代
OP262/5420CR了...但要找封裝相同的才可以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逃兵大,這不能啊?當成buffer除了可以匹配下一級之外,OPA的高輸入阻抗、低輸出的特性,不能夠輸出較大一些的電流去推動下一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逃兵大,這不能啊?當成buffer除了可以匹配下一級之外,OPA的高輸入阻抗、低輸出的特性 ...

它是當 buffer.
它是看在它的"輸入阻抗"無限大(理論上)去做這個設計的。
在這邊的輸入阻抗無限大的意義是什麼?把電路分析做出來交作業。

低輸出阻抗也是它的特徵,但是......並不表示它就有"大電流"的輸出。
我們一般並不會利用OP來推動後一級。而會另外用功率晶體。
為什麼?因為OP的強項是在電壓的放大,而不是電流的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當 buffer.
它是看在它的"輸入阻抗"無限大(理論上)去做這個設計的。
在這邊的輸入阻抗無限大的意義是 ...

哈哈...我就在想說~~~怎麼可能可以放大電流...
不過你那比較資料...我要再找時間研究一下..

原來這OP還有頻率使用上的極限阿..
1MHZ..說真的~~在現階段的設備上...
已經是不敷使用了吧....用來做一些簡單的電路還可以用到..

電壓放大就跟我之前學過的~~音響前級放大一樣..
只是~~能夠放大的電壓應該也不高吧..

楼主:
我又挖出更多問題了.....煩請各位高手指教
1.GAMMA電路分壓電路如果有兩路串聯電阻設計
,是不是這兩路的總電組值都會相等?

2.E-96標識的精密電阻誤差值都是1%的對吧?

3.GAMMA電壓誤差值可以有多少?

我發現這兩路串連電阻的總阻值不太對,每顆精密電阻
都有相當程度的誤差,而且AVDD也少了0.25V....

网友:
回复 网友G:

喔!是這樣啊!
這好像要再用到小信號分析,高職學的時候就學得不是很好,到現在都忘光了說.....
看了課本,回想一點點,畫出來,不知對不對。
分析的是LM358的區塊標準OPA核心的部分,差動放大還有電流鏡這區。
將電流源剪斷,視同開路,電壓源接地,電晶體化成小信號模型(基極電阻、集極電流源)。
畫出來後,看到好像一條龍,串下去.....
V-的輸入阻抗看進去,沿著綠線走過的地方,一直串下去,遇到電流源,視為理想電流源,阻抗很大,那些基極電阻與之串聯,一直跑到對地,這樣就是整個V-的輸入阻抗,由於那些電流源的關係,使之加總起來的輸入阻抗非常高了。
而V+也是一樣,跑的是紅色線走過的地方,直到接地,這樣一路看到的是V+的輸入阻抗,與V-相同的,因為也經過那些電流源,而使這個輸入阻抗大得非常多。
因此,,從這樣的圖看到,OPA的輸入阻抗非常的高。

逸倫想了想,畫出來,應該是這樣了,不知道有沒有錯誤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小弟我也就不太清楚了。
這要有請沙庫拉大他們比較了解整個面板結構的前輩們了。
E-96誤差應該是1趴沒錯的樣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就得想辦法另外找精密電阻了...

网友:
如圖所示,說明Op Amp在此電路的作用:

1. 參考電壓就是要穩定,而電壓要能穩定,就需要提供足夠的電流,才不為會因為電流不足,而引起電壓下降的情形,再來就需要像低輸出電壓漂移的Op.
   因為參考電壓,並非是推動像Relay,馬達,變壓器,喇叭,或是一般的負載,需要較大的電流,因此50mA以下即已足夠.

2. Op Amp以隨耦器的型態,構成緩衝與擴流的效果.
   a) 因為Op Amp在此為隨耦器的型態,所以Vo(輸出電壓)=Vi(輸入電壓).
   b) 為何是擴流,而不是放大電流,兩者有何不同.
      一般的放大電流,是輸出電流與輸入電流之間有百分比的關係,而且是以BJT電晶體更適合,而Op較適合電壓放大,在此的擴流,則是以Op本身所能提供的電流為基準,而與輸入電流的大小沒有關係.

3. Op Amp以隨耦器的型態,在個別的Op之Vo與Vi構成緩衝效果,而不同的Op之Vo與Vo之間,因為電壓不會互相影響,所以也就形成了隔離效果.

4. 因為所有的電阻是串聯在一起,牽一髮將會動全身,隨意的一個電阻分壓的電壓輸出點,若其輸出電流有所改變,則電壓也將會改變,而連帶其它的所有電壓輸出點,也因為是分壓的關係,電壓也將會改變,而加上此Op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電壓之間的互相拉扯.

5. 因為此電路主要是直流,所以Op的頻寬就不重要了,OP262的正輸出電流Iout,輸出在30之間,而LM324因為不同的情形,輸出20~40mA之間,零件能否代用,除了參考特性之外,還是以實測較準.

6. 電阻的測量,因為所有的電阻是串聯在一起,所以測量時,要先確定AVDD與地之間沒有接上電源,或者其它的負載,否則可能會因為電源或其它的負載,因為其本身的電阻,而與現有的電阻產生並聯的效果,所測量的阻值就不準,若有並聯時,可拆掉電源或其它的負載,也可以拆掉R501或者R509其中之一,另一路線則拆掉R510或R515其中之一.

楼主:
知道了,感謝S大說明...

這樣串聯電阻就可以避免因其他的因素導致測量結果與
標示值出入過大誤以為不準確....

楼主:
今天把那顆OP262請下來了,才解焊就發現它PIN1斷了,
不上OP262測分壓輸入點....發現分壓也不對,應該是3.5V
結果只有1.3X......串聯的分壓電組也該換了...不知道去哪買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