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 品牌 悍馬 400w next powe 零件找尋問題

楼主(2011-07-30):
客戶有一科power 壞了
要送給我
開機聞到燒焦味   迅速關機後~~~
就沒辦法開機了
確定是power 掛點
power : 品牌   悍馬 400w   next powe
1. 先接上 110v 交流電
2.確認有無 5vsb (使用電表   轉直流擋    紅筆接在 24p   紫色的線    黑筆接在  任一個黑線即可) (確定沒有+5vsb)
3.拆開power   順便將風扇清潔
4.確認 是否 有150v 直流   (2科大電容各有一個接腳會接在一起)(黑筆放這)
    紅筆分別量測   這2科電容另一端   分別會得到   正150v 直流電壓       跟   負150v 直流電壓    這邊確定有150v
5.在輔助電源 線路中    在變壓器 就是我拆下那顆
旁邊 有一科   D35 位置   一顆2極體已經雙向導通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找他的規格

找能依稀看出一些   FR  X54
                               SEP 70A                                      X 是看不清楚地方

我想從廢版中 找替代料   請問   我要怎麼找

電路~~

電路~~

外殼

外殼

清洗乾淨外殼

清洗乾淨外殼

先拆下零件...只有壞2極體..其他都好的

先拆下零件...只有壞2極體..其他都好的

楼主:
我剛ㄍ找資料   好像是           FR-154 高速整流二極體
那怎麼找代料 FR151~FR157.pdf (51.96 KB, 下載次數: 59)

网友:
只要不要小於FR154 400V 1.5A 都能用

楼主:
謝謝提供資訊   我已經找到 代料  從廢版中  找出
更換後   +5VBS  一樣沒有出來~~~~
查找後   是輔助電源部份  拆下來那顆變壓......有一隻腳~~已經燒毀~~~
我已經補好~~~裝上~~~~已經完修了~~~
真的要好細心~~....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大大你實在太強了!

网友:
恭喜又多了一台電供!!:)

网友:
記得WISH 大 有篇POWER 維修
也是 此5VSB 變壓器 一隻腳 的引線被炸斷

英誌EN-83009V4 MODEL:VP-300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9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