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實踐網路線傳送VGA影像(VGA轉RJ-45)

楼主(2011-07-30):
站友曾發佈過VGA轉RJ-45轉接頭

在逛街時看到D-SUB頭
便買2個回家實驗
證實個人猜測裡頭網路線接法

VGA螢幕的接腳明細如下:
1 RED VIDEO
2 GREEN VIDEO
3 BLUE VIDEO
4 GROUND
5 NO CONNECTOR
6 RED RETURN
7 GREEN RETURN
8 BLUE RETURN
9 NO CONNECTOR
10 GROUND
11 GROUND
12 NO CONNECTOR
13 HORIZONTAL SYNC
14 VERTICAL SYNC
15 NO CONNECTOR

D-SUB 15PIN公頭
外殼是9PIN殼才適用

網路線4P(8芯)接不了15PIN
那最可行的接法就這樣
1 RED VIDEO
2 GREEN VIDEO
3 BLUE VIDEO

6 RED RETURN
7 GREEN RETURN
8 BLUE RETURN

13 HORIZONTAL SYNC
14 VERTICAL SYNC

1-6   網路線 橙一對
2-7   網路線 綠一對
3-8   網路線 藍一對
13-14 網路線 棕一對

10米網路線焊接完測試
在1360X768效果算不錯

原擔心13-14 水平與垂直同一對絞線可能會發生干擾
經實驗兩者頻率相差太遠沒有交集
同理可證經RJ-45網路線經轉接成 VGA D-SUB是可行

网友A:
請問10米以上會有衰減的狀況嗎

使用的網路線是什麼規格的

网友:
支持一下DIY~    咱也有做了一次【這種線】~   不過【沒有用焊槍】~
是利用  手上的D-sub【螢幕訊號線】【剪斷】~ 然後接了 2條【10公尺】的【網路線】~在中間!!
ps:也就是 地線咱也有做連接  ><L

網路線4P(8芯)接不了15PIN
那最可行的接法就這樣
1 RED VIDEO
2 GREEN VIDEO
3 BLUE VIDEO

6 RED RETURN
7 GREEN RETURN
8 BLUE RETURN

13 HORIZONTAL SYNC
14 VERTICAL SYNC

1-6   網路線 橙一對
2-7   網路線 綠一對
3-8   網路線 藍一對
13-14 網路線 棕一對

很清晰的解說~接線方法!!

ps:也就是裏面 有 【3條地線】與【3條  沒有用到的連接針點;NO CONNECTOR
】都  不需要使用【網路線】!!  ^-^

网友:
實用的方法
記得站內有網友賣現成的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10米以上會有衰減的狀況嗎

使用的網路線是什麼規格的

一般的CAT 5E 100MHZ 線材

目前使用10米長看不出有信號衰減現象

网友:
哇塞....那主機透過這樣搞不就可以放很遠了?

网友:
讚啦,話說外面賣的vga線是用什麼材質呢?
感覺訊號衰減還比網路線嚴重。

网友:
這樣子的作法,也可以應用到投影機上!

那就不用買那麼貴的線了...

网友B:
一般來說,短距離的接線在沒有太大的環境干擾下,
使用這類UTP的網路線是可行的

VGA的信號輸出阻抗是75歐姆
要延長使用距離,則必需再作阻抗的耦合轉換
CAT5E的絞線,阻抗是100歐姆的
一般UTP的網路線沒有隔離層,距離一長容易受環境干擾
單股單層遮蔽網路線,就是STP的網路線,則受環境干擾較少
而一般VGA線則是雙層遮蔽發泡同軸線,是75歐姆的線
一般前後端還會加個磁珠來減少干擾

信號這類的東西都是一拉長放在實際環境中,問題才會跑出來的
但能動手自己DIY就是一件好事

网友:
這種手法,小弟在七月初也試做過,第一次是做失敗
原因是,R G B 與GND沒有使用同一組對絞線
導致投影機收不到訊號(干擾太大)
第二次試做,跟版大一樣,R G B 與GND各使用一組對絞線
線長也是大約10米,投影畫面有些許不良,但是不影響正常使用
只不過,現場有三組雙管的電子式安定器日光燈,一開燈,就整個受干擾無法使用了

网友:
嗯.很好的網路線應用呢.有空我也要來作一條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短距離的接線在沒有太大的環境干擾下,
使用這類UTP的網路線是可行的

標準規範的網路線建議線材已經把STP 網路線下架了
因為STP 網路線 實際使用上 變成天線的機會比較大

网友(2011-12-04):
有見過買現成的沒見過自製的下次做一條

网友(2012-01-17):
補充一下應用方法圖片